轮毂键槽的应该怎么检测?

楼主(2007-12-07):
请教个问题。如题目——轮毂的键槽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检测比较科学或者说拿的出科学的依据,公司以前用的是塞块+小垫片,组成一个通止规来检测,可是出现了楔形键,尺寸超查现象,而且大家也都怀疑我们的检测方法是不科学的。想过用内测千分尺,但是人为的误差太大,而且也检查不出来楔形键问题。
       所以到这里来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科学的,拿的出依据的好办法。
       被这个问题弄得脑袋大,因为好像网络上也查不到什么别的好办法。希望大家集思广益,多多提出好意见!
       如果有键槽检测方面的国标,也请给与帮助!!!!
       谢谢大伙了!

网友:
我们也在为这种情况而头疼,以前用块规 做通止归,现在用两爪的内径千分尺
看大家还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批量大的话定做专用测头,一次性投入比较大,对于大批量综合成本会比通止规低。出现了楔形键从加工环节考虑,不关测量的事情

楼主:
多谢各位,谢谢斑竹!

楼主:
问题还没有得到即决,急需大家的帮助!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槽多宽?几个规格?批量大不大?

楼主:
首先谢谢版主。
皮带轮键槽宽一般都是8~12,公差一般是0.03~0.08。每年大概要用5万个。我们的检测数量一般是10%。
现在用的是塞规,但是出了楔形键检测不出来。经理说换一种更科学的检测方法,而且必须让别的部门都认可的检测方法,头疼~~
在网上找了很多,但是感觉都没有什么特别有力的检测方法。
希望大家多多给与意见~
谢谢了

网友:
这个数量可以定做专用测头了,你要提供零件图才行,内孔公差和专用测头的制作也有关系,精度可以到1/20公差带没问题

楼主:
专用测头这个以前没有接触过!
版主能不能提供详细点的资料,或者能够定做专用测头的厂家联系方式。

非常感谢

楼主:
刚才搜索了一下,找到了几个。
数控机床在线测量系统。这个机器真的很专业,而且功能强大。
不知道版主说得是不是这个测量系统!

网友:
好问题,好方法,但如果批量小的话不知道有没有跟好的方法。。

网友:
我给楼主发短消息了,请查收。还有一种很笨的办法也可以简单解决问题,就是按照键槽长度1/3分组(数量根据公差大小定)做塞规,先试小的后试大的,最先塞不进的就认为是该尺寸,口小底大的检查不出来。天气斑竹说批量小的时候当然是计量室里面的仪器解决了,也可以在平板上用通用工具找键槽基本水平然后用杠杆表多打几点人工计算

网友:
插一句
某单位的皮带轮内孔键槽是用插床或线切割加工的
键槽的对称度测量;在键槽内插入标准件键斜放(如是批量生产,自制7字型键),分别量孔与键之间的尺寸,看是否对称。

网友:
专用检具,我们公司用的是专用检具100%全测,虽然比较奢侈,但是检测方便快捷,数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