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主轴箱检测项目有哪些---请教

楼主(2007-12-07):
设备是全功能数控车,主轴是装配后的转速检测,精度检测,主要的检测项目是什么?检测设备是什么,向各位高手请教,谢谢了

网友:
对于主轴相互联系的几何精度项目,必须综合 调整,使之都符合允许的误差。如立式加工中 心的轴和轴方向移动的垂直误差较大,则可以 调整立柱底部床身的支承垫铁,使立柱适当前 倾或后仰,以减少这项误差。但是这也会改变 主轴回转轴心线对工作台面的垂直度误差,因 此必须同时检测和调整,否则就会由于这一项 几何精度的调整造成另一项几何精度不合格。

网友(2008-02-18):
不同的机床对主轴箱精度的要求都不同

网友:
具体不是很清楚没种机器的使用要求,不过做箱体类零件或者检测刺激

网友:
建议楼主搜一下国标。国标是权威的依据。我们说的都是不算数的。

网友(2012-07-25):
都有国家标准,拿来看看就知道了!!主要就是那几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