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图的几点如何测量(三坐标)

楼主(2007-12-07):
如图的几点尺寸如何测量,需要每个编号的尺寸单独测量(2点之间最小距离),用三坐标如何检测
谢谢大家。

网友:
是手动的还是全自动的三坐标?

楼主:
手动,全自动的方法都说一下

网友:
麻烦LZ最好把图纸上传。还有把这个东西的简要情况和大家说一下

楼主:
就跟图纸上标识的一样
就是简单的需要测量图上两点间的最小距离
不需要考虑其他因素。
需要每个点的最小距离
用三坐标测量。
各位大侠想想办法。谢谢了、

网友:
你把点圈出来。那就只要打一下点,然后构造直线,距离不就出来了。建议LZ做个通止规。塞一下就可以了。如果这个工件很薄的话,就要投影了!

楼主:
关键是你根本找不到这两个最小距离的点
就是用三坐标找不到
所以我才有疑问
这两个点用三坐标很难找,用三坐标可以测量吗?
就是那两个点必须在同一个角度上(如:都为45度),现在就是这两个点在测量时根本不可能是在同一个角度,所以测出的距离也不是最小距离。
所以我就头疼了。
因为这个工件要求特别严格,投影可能没有办法完成

网友:
你可以构造45度啊。然后比对图纸。什么东西,有这种精度。你那1,2,3,5,6===的位置是固定的吗?还是可以任意的?只要取一点,然后构造直线。

网友:
正如楼上讲的,你这个零件上的那几个点有没有什么特别指定,如果是指定在某个位置才能够测量,否则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
还有你的两端的弧线是圆吗,如果是的话就简单了.

网友:
开玩笑的吧?圆弧应该是同心的怎么三坐标找不到呢?就是做个气动测头也可以的那有这么难。难道两个圆弧不是同心的?那就奇怪了

网友:
计算每点的坐标,然后用三座标测量每一点,每一点的测量方向都指向其理论位置,这当然需用自动的了。

网友:
计算每点的坐标,然后用三座标测量每一点,每一点的测量方向都指向其理论位置,这当然需用自动的了。

同意
手动cmm话不用想了,它很难处理你的方向向量,也就是很难处理探针半径问题

自动cmm话建议你确定测量点和测量方向,然后用自动的方式测量

楼主:
楼上的说的对
自动的好找
可是手动的就很难完成了,大家有上面好的方法没有。
努力!

网友:
我建议如果是一个槽的话,没有必要用三座标,做一个通止规就可以。放在槽里走几圈就可以检验出来。效率比较高。

网友:
如果比较厚,千分尺+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