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封在高速运转时发烫---请教

楼主(2007-12-07):
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是:在轴承外用一骨架油封密封,轴承用润滑脂润滑,轴径100mm,转速800~1000转/分钟.在不装密封圈时,温度不高(手摸轴上的感觉),但一把密封圈装上,运转30分钟以后,手摸轴的感觉会很烫手.请问这是否正常?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

非常感谢!

网友:
手摸轴的感觉会很烫手,不象正常。1.少用润滑脂,空腔里不要填满,用好一些的如二硫化钼钙基脂。2.降低轴油封处的粗糙度。3.选与油封相对松的配合。

网友:
我看到书上说高速旋转轴不宜用接触密封,就不知道1000转算不算高速了
还有好象油封密封轴的线速度要小于7M/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是:在轴承外用一骨架油封密封,轴承用润滑脂润滑,轴径100mm,转速800~1000转/分钟.在不装密封圈时,温度不高(手摸轴上的感觉),但一把密封圈装上,运转30分钟以后,手摸轴的感觉会很烫手.请问这是否正常 ...

脂密封没必要采用骨架式密封圈,毛毡、迷宫防尘即可。

网友:
骨架密封与轴间形成一层油膜后才能更好起到密封作用,并且不发烫。如果无法形成有效油膜或高速下破坏油膜都不行。
楼主采用了脂密封,间隙不知道设计过吗。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指点!
现在我找到一种方法:把轴车小60丝之后(密封圈单边压缩0.4~0.5mm),轴不发烫.
不知这样做是否正确,油密的间隙应该怎么设计比较合理?
我原先都是按油封生产厂家提供的标准资料加工的轴.

网友:
那么高的转速,,总磨着,肯定要发热,,
改用别的密封,

网友:
:lol    工件配的松地就OK啦

网友:
好的密封效果总是和大的压缩比是成正比的,但伴随着大的摩擦热。旋转油密封建议的压缩量好像是0.2~0.4mm,同时提高轴的表面光洁度和提供足够的润滑油,例如油浴润滑等,效果不错的。

网友:
过热原因  配合过紧、线速过高、润滑脂选择不合理、表面粗糙度过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表面出操度过低或者滑动速度过高。提高轴颈的表面出操度

网友:
如果两侧压差不大,间隙大点就大点吧

网友:
换成油润滑看看会不会好一些?有可能是轴承发热或搅油损失不?

网友B:
线速度在许用范围内.用NBR A727没问题.看唇口损坏情况再判断.
在润滑条件恶劣下,允许轻微泄漏降温,或加注润滑脂设计.但这种工况下,是不正常现象.复查金加工要求.

网友:
同意2楼的观点

网友:
可能密封过紧,需要重新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速度在许用范围内.用NBR A727没问题.看唇口损坏情况再判断.
在润滑条件恶劣下,允许轻微泄漏降温,或加注润滑脂设计.但这种工况下,是不正常现象.复查金加工要求.

我们用的就是NBR A727,唇口没有损坏,我们测量唇口直径,标准为100MM的,实测为98MM,后来我们把轴车到99mm就不发热了,请问这样做是否合适,骨架油封的压缩量多少为宜呢?

网友:
轴,总振摆量允许值:0.5mm(TIR),(0.32---0.1)μmRa.
以上符合,那么可能是润滑不足.
骨架油封的预紧量在出厂时已经设定,一般无须更改.

楼主(2008-01-07):
回复 网友C:

了解,谢谢了!

网友D:
发热,是因为过盈量过大,过大会引起发热,过小会容易产生泄露.选择油封一定要与轴配合好相关参数要对应,再此情况下选择油封要注意二点,过盈量和压力及转速.我有一个过盈量推选值,你提到的轴径是100MM,油密封的过盈量在0.8-1.3MM,轴偏心量在小于0.5,就不会发热了,也不会漏油.但一定要保证油密封的质量,这是我做液压的一个经险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热,是因为过盈量过大,过大会引起发热,过小会容易产生泄露.选择油封一定要与轴配合好相关参数要对应,再此情况下选择油封要注意二点,过盈量和压力及转速.我有一个过盈量推选值,你提到的轴径是100MM,油密封 ...

对于油封的过盈量和压力及转速之间的关系,有没有资料或者经验可以上传一份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2008-06-06):
轴一般不推荐抛光,磨销,车加工等方式的,推荐喷丸达到8~级精度,油封开始泄漏些是正常的,另外选用刃口带回流曲线结构的,扩大散热面积。

网友E:
阿一您好,单向或交变螺旋能扩大散热面积吗?能否提供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过盈量太大,有条件的车削油封唇口,或者将油封的弹簧拉松或拉长一点,不过不好检验尺寸,可以再套回轴上转转看,没那么紧就行.凭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阿一您好,单向或交变螺旋能扩大散热面积吗?能否提供这方面的资料?

能扩大散热面积,具体的资料好像是最新密封件大全那本书上有,您可以查查。

网友:
阿一,谢谢您的回复.我只知道这是泵吸回油的设计,这本身也可以加速热量散失.至于增加散热面积,其机理是什么呢?这本书我没有.您有吗?让咱也学习学习.
很多曲轴密封热源侧会使用到这种油封,应该是对散热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