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07):
为了保证产品上的孔不被拉变形(折弯时),那么孔到折弯边的最小距离应保证多少?应该与折弯下模有很大的关系吧!

网友:
零件的冲孔边缘离外形的最小距离随零件与孔的形状不同有一定的限制。当冲孔边缘与零件外形边缘不平行时,该最小距离应不小于材料厚度t;平行时,应不小于1.5t。

网友:
查一下钣金设计规范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但同时还与折弯上模有关,主要是折弯内R,孔与边靠得太近时尽量采用内R小的上模,实在没办法就先冲一个小孔,折弯后再扩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4楼的说法,或是先冲个样冲眼(不冲穿的那种),折弯后再钻孔也可以的

网友:
可以啊
 折弯高手可以用偏芯摸的方法 保证你不拉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