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制作一台简易的的折弯机---请教

楼主(2007-12-07):
我想制作一台简易的的折弯机.大概有2~3吨左右的压力就可以了,希望大家帮忙出出建议了,找了好久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请问楼主你想制的折弯机是干什么用?工作台面多宽呢?对后挡尺有什么要求?

楼主:
我做的折弯机用做1.0~~1.2的薄板折弯.工作台面一米宽就可以了,后挡尺没有什么要求,只要可以手动调节就可以了.

网友:
工作效率要求高吗?不然你可以参考一下简易的翻板机

网友:
楼主依据下图用H型钢制个简易的折弯机可以用吗?

楼主:
请问制作这样一台折弯机大概需要多少价钱?

网友:
成本大概4000多元。。。。

网友(2008-04-01):
我也想做一台,我的工作台长度只要80CM。但是需要能进行校正弯曲,该找谁呢,效率追好要高一些

网友:
VANC大侠好,你需要多少吨位的?我们公司可做非标冲压设备,用节约能源的 气液增力缸 作为动力,压缩空气驱动,最高240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台设备真的这么便宜?4000就能做出来?2个小油缸能出多点力啊?

网友(2008-06-13):
兄弟,你没有搞错吧,4000RMB就能做出一台机床?并且工作台是1M,折1.5MM的板材,我计算了一下要求的折弯力是18T的折弯力,放大一点系数,是二十吨力的机床,机架需一点八吨左右,再加上伺服电机,电磁阀,数控系统,估计总共的费用约十五万RMB左右。

本人专业从事折弯机的销售改造及服务。有机会可以联系:post_qz@163.com

专业从事国产进口数控折弯机、国产进口数控剪板机技术服务的公司。技术服务内容包括国产进口数控折弯机维修维护、国产进口数控剪板机维修维护、国产进口数控折弯机系统升级,国产进口数控剪板机系统升级、国产进口数控折弯机大修中修、国产进口数控剪板机大修中修、国产进口数控折弯机改造、国产进口数控剪板机改造、特殊功能开发、数控剪折弯机配件供应,折弯机和剪板机的模具刀具供应,密封圈更换,液压油路故障分析,液压电气元件销售。

网友:
ls 的很笨很笨....

网友:
四千肯定是不够的,光材料费都不够。

网友(2008-12-23):
呵呵,不一定,不要想得那么高配置啊,简单点

网友:
我也正在准备制作,需求不高,1.2之内600-1000宽,能剪能折。手动电动无所谓,能用就行。

网友:
1M宽的折弯机用压1.0MM厚的板是用不到两三吨的压力的,折弯机最关键的部位和最贵就是刀具,1M的上刀要350块钱左右,下模是2.5M长的长条模,一般很少有1M长的下模卖.版主发的这张图的小液压缸,一个能输出0.8-1吨左右的压力.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话可以加我QQ:191159774

网友(2009-04-05):
兄弟,我是专门从事折弯机的相关的设计维护改造 的。
据你图上所提示的折弯机,道理上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你提到能够校正角度,怕是不好实现了,图上所示的折弯机是用机械挡块来实现两边的角度调整,但是调整起来非常麻烦,因为如果加上人工微调的功能靠4000元的成本是无法实现的。
角度调节的前提是要两边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微调,如果还要能够自动调整,那必须得加上简易的数控系统,通过光栅来检测。
还有4吨的压力能否折1.5毫米,我没有他细查,根据经验,如果折弯力接近临界点,角度会现不稳定的因素,
设计要考虑到摩擦系数,板材的材质因素,还有一个今后扩展到其它板厚的因素。因为吨位越小,台面越长,在液压平衡稳定上越差,可适当考虑扩大到10T~15T的吨位。
可以邮件联系:post_qz@163.com

网友:
快两年了,行家给个具体的参考方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