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高温加油后抱死---请教

楼主(2007-12-07):
轴承高温加油后抱死
我单位有太粉碎机是用来粉碎木浆的,上面有很多锯齿,重量有300KG轴承是4个6313,一面两个放在轴承座里,用脂润滑。牵引电机是30KW4根B2489v带传动,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轴承高温,我就往里加了一些NTK的轴承专用油,本以为能改善润滑,结果没想到不到一分钟就听到砰。。。的轴承就抱死了,差点没把我烫到,加的油都爆出来了。各位对这种轴承高温事故是怎么处理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
我是新手

我师傅说过如果轴承热把手放上去挺不到5秒就应该立即把机器停了``我自己的见解是如果过热就先冷却下被等冷却后在加油还会抱死么`??

网友:
突然冷却造成轴承各部分冷却速度不一致,产生抱死.

网友:
先 空载转动慢慢地降温,等轴承温度将下来后,在加油,这样就不抱死了。
因为热涨冷缩原理,轴承温度高,你加温度低的油。就抱死了。

网友:
里外圈的冷缩程度不一样,,
造成的

网友:
我建议把轴承改掉,采用水冷结构,省去人工维护。

网友(2008-01-13):
等轴承温度将下来后在加油

网友:
高温的原因得查清楚才行。负载没有变化的时候得考虑是否为油脂老化了,实在不行就定期清洗换油吧。

网友:
如果巡检的时候,感觉轴承座的温度短时间明显升高,高过平常20-30度,那轴承很可能失效了.
这时候应该停机检查.
如果是轴承由于某种未知原因,长期运行温度过高,那么改善润滑也许会有作用.

网友:
真的为楼主担心,联想到刚步入职场的人们,经验很缺乏,又没有相关指导,危险就无处不在,很多时候可以侥幸避免,但是万一出事,后果 太可怕了,我们公司也是一样,我们很多人面临同样的问题。仔细想想问题并不复杂,关键在于经验和指导规范,总不能靠用这样的经验积累来避免危险吧??

网友:
轴承温度高于平时正常使用温度的时候,轴承一般已经失效了。2 `" e3 O- D6 f
估计楼主的轴承平时不添加油脂吧。轴承在慢慢失效(楼主的机器对轴承使用要求应该不高)的时候会产生的杂质,这些杂质原来在轴承滚道以外的地方,楼主添加油脂的时候这些杂质随着油脂到了轴承的滚道中间,从而造成轴承卡死。

网友(2008-04-10):
这么高的负载的轴承,设计可以考虑采用稀油润滑的,这样温度就好控制多咯。

网友(2008-08-01):
等轴承温度将下来后,再加油。

网友:
轴承温度过高是润滑不良造成的,此时如果加注大量常温的润滑油,会造成轴承的首先收缩将轴抱死的现象。如果不能停机,可以少量、间断的加注润滑油。

网友:
轴承温度高是因为润滑不良或冷却系统失去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不能进行迅速冷却,而最好是空冷。

网友:
可别油脂混合了用  。。。。

网友(2008-12-14):
查看一下润滑脂如何

网友(2009-02-05):
最好先停机检查,轴承在高温时本身就已经很危险了.

网友(2010-09-06):
润滑油也不能加的太多。太多了不利散热而使轴承温度升高

网友:
加油后,热量三不出来,肯定要抱死!停机冷却后加油而且不要加超量,按添加量的要求加。

网友:
轴承高温下很容易产生气蚀,气蚀分为收敛型和扩展型。一旦为扩展型也就很快失效了

网友:
介绍下轴承抱死有啥后果啊?介绍下,学习学习!

网友:
NTN专用油是什么油啊?有牌好吗

网友:
如果有空压机的话可以加装气压润滑装置。

网友:
多谢楼主,先看看资料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