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片锻件固溶后的变形---请教

楼主(2007-12-07):
我对叶片锻件(不锈钢,长度520,宽度240)牌号(厂家保密)进行固溶+时效处理,对叶片的装炉数量及方式进行了无数次调整,叶片变形量都在1.5mm以上,如果我将叶片的累计变形加起来有2mm~2.5mm,经过校正工序,虽然是合格了,但我希望能使产品精华,余量由单边3.5mm调整到2.5就有很多不合格,请高手给点好的意见。。。谢谢

网友:
楼主的零件类似圆锯片淬火变形,热处理版块里有过讨论,去看看,参考下。
厚度是多少?

楼主是搞热处理的,建议你以后提问题时,把热处理技术参数,操作步聚过程传上来,便于分析讨论

奥氏体不锈钢热形变处理
1,预备处理
1250C*1h;水淬
2,热变形
加热温度;1200C*15min,空冷至形变温度,并在盐炉中保温3min;
形变温度;1000,900,800,700C
形变量;热形变30%,形变后立即水冷
3,防止晶间腐蚀
800-900C稳定化处理

楼主:
厚度8~25mm,其轴线旋转73度。

楼主:
由于我公司的技术参数不允许外泄,我在此不能提供,请抱歉。。。。
板主提出的方法我已经用过了,参数相差不大,但对变形的作用不是非常明显,并且在经济市场中其成本过高,不易采纳,不过在此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