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向倾斜应不大于0.05/1000,何意?

楼主(2007-12-07):
轴向倾斜应不大于0.05/1000。  0.005/1000 是什么意思指的是什么?
5 M+ A) n& ?* @" L5 B谢谢!

网友:
应该是不垂直度在1000mm内不大于百/千分之五mm(不知道楼上的朋友到底说的是那个精度)

网友:
指轴的任何一段1000mm长度内的公差是0.05mm

网友:
应该是两个半联轴器安装轴的平行度公差1000mm距离不大于0.05mm,个人理解.

网友(2008-08-11):
这应该是讲相对于轴中心线的工作台与轴的平行度在每米上不大于0.05mm。

网友(2009-04-16):
直线度要求吗?

网友(2012-03-02):
5楼说的很正确,这是对俩轴平行度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