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不同步---请教

楼主(2007-12-07):
同一个泵出来的油 也安装了同步筏为什么两个岗不同步
我是业余的有很多不明白
就是看见了这个现象想请教下大家`谢谢拉---

网友:
是不是同步阀有问题;缸有内泄;油管流量有问题;负载偏高?

网友:
同步阀本身的同步精度就不高,系统流量如果不足,不够同步阀的额定流量,也会加大同步误差。

网友:
同步阀的同步精度大概在3%左右,不知楼主测量的同步误差有多大?

网友:
还应考虑累积误差的影响

网友:
解答

同步阀只解决油缸相同负载,一但负载偏发生偏载就产生不同步现象,解决方法:1;每缸加装调速阀并叠加整流块 2;加装齿轮同步器 3如果油缸无杆腔容积小的话,可制做一同步缸来解决效果很好

网友(2008-05-21):
同步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你要告诉我们你要求的同步精度是多少
你的负债差是多少
同步阀是不好用的
如果同步精度不高,可以考虑串联
如果同步精度很高,必须考虑闭环控制
zhujianan@126.com

网友(2008-12-04):
安个同步轴

网友(2009-03-31):
最好采用机械同步机构或者是同步液压缸,这样效果好,不受偏载影响

网友:
所谓的同步阀是什么阀啊 分流集流阀?

网友:
同步阀是机械分流,精度不高。油缸行程长的建议不要用了

网友:
同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2009-07-10):
同步阀只解决油缸相同负载,一但负载偏发生偏载就产生不同步现象,解决方法:1;每缸加装调速阀并叠加整流块 2;加装齿轮同步器 3如果油缸无杆腔容积小的话,可制做一同步缸来解决效果很好

网友:
同步阀也不是百分百保证同步,受影响的因素比较多。

网友:
要想同步精度高
只有加个保持同步的结构
这样才能保证精度

网友:
多油缸同步的五种设计方案,希望有帮助。

网友(2009-08-21):
论坛有这方面的讨论。这里有份文章供参考。
多油缸同步控制五种方案的选用及应用手册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7310

网友(2009-09-23):
最好采用机械同步机构或者是同步液压缸,这样效果好,不受偏载影响
引用 网友A:
请教机械同步机构,哪里有图解,不是很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