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钻头粘屑----讨论

楼主(2007-12-07):
最近在客户这边调试一条数控生产线,发现很多硬质合金钻头,锪刀在加工铝合金(含硅量约7%)的时候有不同程度的粘屑.
1.刀具粘屑一般与哪些因素有关?
2.如何改善?
请具体说明,不要泛泛而谈,也不要偏题.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切削参数没有问题,你仔细看看你的钻头设计参数,例如倒切削刃进刀角和第二刀面角度,切削通常堆积在此处,具体参数不好讨论啦,设计行业秘密嘛

楼主:
1.我说的是很多刀具粘屑.所以,刀具角度的问题可以排除,因为一只刀具有问题是可能的,但非常多的刀具有问题是不可能的.
2.硬质合金的切削参数根本不是什么行业秘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你提供的此批刀具还是所有供应商的刀具?
不是切削参数,是钻头设计参数,针对铝合金会有特殊处理的,每个刀具厂商都有自己的独特设计

楼主:
刀具没有任何问题.
其实,铝合金加工过程中出现粘屑现象是非常正常的,而且这一问题我当时在现场就已经解决了.
之所以发这个帖子(以及其它的讨论贴),是为了让有经验的网友参与讨论,以便让经验不丰富的朋友可以从中得到启发.过段时间,我会公布我自己的解决办法,以供大家参考.

网友:
那请发一下解决方法,我刚入门,学习一下,先谢了。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内冷有助于改善加工铜时的排屑困难的情形吗?

网友:
楼主,粘屑的表现是什么?可以描述一下吗?

网友:
进刀量小点,润滑量大点,可以充分解决。

网友:
问题太早回答了,不好,不容易记住.
太久了也不说,不好,没人理你.
你有没有解决呀?
我认为,一、前角小了;二、速度低了;三、切削液浓度低了。

楼主:
狙击手大侠说得基本正确.
刀具前角没问题;"转速低了"这一说法不准确,因为粘屑一般是一个固定的区域,转速高于这一区域的上限,或者低于这一区域的下限都可以有效改善粘屑;切削液浓度的确有要求.
上周这一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解决的方法就是:
1.切削液浓度加大到正确区域的上限,对于较易粘屑的铝合金来说,我们建议切削液浓度为11.5%-13.5%之间;
2.调整切削参数:转速和进给,加快转速或者降低转速;
3.全面检查每把刀的冷却情况,对于有内冷功能的刀具,重点检查内能是否正常,密封圈和密封螺母是否正确装配等.

网友:
转速过高或者冷却不充分

网友:
用涂层刀具估计会好一些.

网友(2008-01-21):
前刀面进行抛光处理,采用铝钻形式.横刃用XR型修磨

网友(2010-05-03):
学习中,看看楼主到底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楼主试一下用煤油做切削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