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青铜QAL10-4-4洛氏硬度有多少?可不可以热处理?

楼主(2007-12-07):
求助:铝青铜QAL10-4-4(密度7.5)洛氏硬度有多少?可不可以热处理?

偶百度了下,没有具体的说法

谢谢各位高手大侠指点

网友A:
青铜的热处理
退火
淬火及时效(铍青铜)
淬火及回火(铝含量大于10%的高铝青铜)

QAL10-4-4
软态,σb600-700,      σs330,          δ5;35-45,    ψ45,     αk30-40,    140-160HBS
硬态,σb900-1100,   σs550-600,    δ5;9-15,     ψ11,                         180-225HBS

网友:
铝青铜QAL10-4-4(密度7.5)洛氏硬度可以达到HRC35。可以热处理强化。

网友:
青铜的热处理强化其实是固溶处理

问大刀;可以达到HRC35,
能把热处理参数传上来吗?谢谢啦!

网友(2017-10-12):
引用 网友A:
青铜的热处理
退火
淬火及时效(铍青铜)

QAL10-4-4:::硬态,σb900-1100,   σs550-600,    δ5;9-15,     ψ11,                         180-225HBS.

要找的6mm板材,一百多公斤。急用,哪位大侠有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