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装配效率?

楼主(2007-12-07):
我现在在生产下面这个产品时,由于装配时有一个粉末冶金的消声器需刚好放在螺栓内的一个孔中,定位好,又不能偏,所以现在是用扳手一个个的把产品朝上再来拧螺栓,螺栓是M18*1.5,对边为22,配合长度为10MM(就是底部镀黄铜的螺栓)。原来我在厂里上班时这么大的螺栓都是用气动扳手来装紧的,请教大家是否有什么好的办法能提高效率,或者可以制作什么夹具来提高效率呢?谢谢!

网友:
有点看不懂,呵呵
螺栓是哪个?“螺栓内的一个孔”又是哪里?“产品朝上”哪是上哪是下?
能否发图纸?

网友:
楼主请把消音器的图贴出,大家看看有无一些简单的办法。

网友:
螺栓是哪个--就是底部镀黄铜的螺栓/产品朝上”哪是上哪是下---图片上方是上/消音器可以理解为一个圆形小零件放在螺栓端面的孔中。

网友:
焊一个T字扳手试一下呀

网友:
天地之间友好!

做一个胎具:
1、基座有一圆孔。用于平面定位。
2、与基座垂直焊有一“平面钢板A”,用于与该零件的按装面定位,使其不能前后摆动。
3、与“平面钢板A”垂直焊一“平面钢板B”,用于该零件的侧面定位,使其不能左右摆动。
4,在“平面钢板B”上加工一个缝,缝的宽度比该件底座的上的安装板略大,其作用防该
件转动。

syw  071208---10.05

网友:
呵呵,现在才发现此零件是你的头像呵。
一个构思:
做一气动夹具夹紧工件,工件和消音器人手放进去。
做一个内六方的筒体,可以让铜螺栓从上面放进去,筒体竖直安装,外径由键块导向可上下移动,筒体的旋转由气缸带动齿条齿轮组驱动,齿条同时安装一个直线凸条用以把筒体下压(下压量稍后于螺栓下移量),筒体的上行用拉簧拉住紧贴住凸条,齿条前端用压簧以调整及限制扭矩,当然气缸的行程=齿条旋紧螺栓的行程+压簧调整距离。现在的关键在于螺栓如何定位,我想,在筒体的下端对应内六角的对应两面开一个通槽,通槽上做两个弹簧压块,可以压住螺栓的对应两面,压块上有上下两个触杆,当筒体旋转下行时,下触杆碰到工件夹具,弹簧压块上翻松开螺栓,当筒体上行时上触杆碰到挡块,弹簧压块下翻压紧下一个螺栓;同样筒体的下端也要做一个拉簧拉住的带触杆的挡块挡住六角头,螺栓拧进去时触杆带动挡块移开(或翻开),筒时上行时挡块也随着复位。
动作的过程是这样,筒体的旋转由气缸带动的齿条齿轮实现,筒体的下行由安装在齿条上的凸条压下,筒体的上行由拉簧实现。螺栓在筒体下端由弹簧压块压紧,六角头下端由挡块限位螺栓不能掉下,气缸前行,筒体一边旋转一边下行,螺栓旋转拧进工件,同时弹簧压块上翻,松开夹紧,挡块也随着螺栓的下行退出,行程结束时,螺栓完全拧紧(扭矩由压簧保证);气缸回程时,筒体一边旋转一边上行,上行路程由凸条控制,当筒体在开始上行时,挡块复位,下一个螺栓也随着筒体的上行慢慢移动到筒体的下端,快结束行程时,螺体完全到位,弹簧压块下翻夹紧螺栓,完成一个动作循环。
当然,筒体也要做得能储备多个螺栓的量,补料由人工完成。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我的头像就是这个产品,呵呵!
因为没有时间画具体的零件图,就发几个零部件的图片给大家看一下:
1394和1395就是粉末冶金的零件,零件呈圆锥形,小头端是封闭的,小头端装在螺栓的孔里,1395图是零件的大头端,开口的,大头端直接安装在铝壳体里;
0067是螺栓,规格为M18*1.5,螺栓上有一个孔,刚好可以安装这个粉末冶金零件,粉末冶金零件安装后单边还有间隙0.3mm;
0070为装配后的情况,粉末冶金零件刚好竖立在螺栓里,粉末冶金零件大头端朝上。

楼主:
0046就是产品的正面图,也就是朝上的图;0070中的零件也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装入产品内的,这也是向上的方向。
开门造车老师提的意见很好,我现在手动安装是没有问题的,我以产品的两个孔为定位,做了一个夹具,就是安装效率不高。
谢谢老腰的构思,只是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安装螺栓时“做一气动夹具夹紧工件,工件和消音器人手放进去”,如何保证消音器能刚好安装在螺栓的孔中呢,手动安装时我是用手摇晃一下把消音器摇晃到螺栓中间的孔里的。

楼主:
还有一点,气动夹具的设计中,螺栓的安装位置是怎么样的,产品如何放置,哪端朝上?

网友:
没想到消音器是锥度的,螺栓六角头在上面。

网友:
完成与 天地之间 通电话(在他发此贴之前)后的任务。

参看示意图。
快速装夹可用夹手。
气动螺丝刀改为脚踏控制。

希望看到更好的办法。

楼主:
谢谢老腰和海山的指教!
海山您画的示意图中快速装夹可以采用分泵上的两个定位孔直接定位,现有几点疑问:
1.气动螺丝刀何处有售,扭矩是否足够拧紧M18螺栓?
2.分泵外壳固定后,用手推动下行,气动螺丝刀改为脚踏控制后,螺栓的六角如何能够准确的定位在螺栓定位腔内?
3.或者说该示意图中六角螺栓和消音器是先安装在分泵壳体上还是直接安放在螺栓定位腔内?

网友:
补充:
定位腔是六角的,由人工把螺栓放入定位腔中,再把消音器放在螺栓上。(如套筒扳手改一下能用作定位腔更好。)
下压分泵,待螺栓接触到分泵时,启动气动螺丝刀开始拧,拧到设定的扭力值,螺丝刀空转时完成,保证装配扭力一致。
只要拧紧力可满足产品装配的要求,气动、电动的螺丝刀(批)或别的工具都行。

下压的结构可参考手动压床,改下能用最好。

投入不大,做好了,一小时做几百个没问题。

楼主:
近来也在忙于产品的生产,今天才看到帖子,谢谢海山的构思,我已经在开始制作这台设备了,大家如果有更好的办法欢迎大家跟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