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接正反转的电路?

楼主(2007-12-07):
买了一台仪表车床,改装了一下,打算来攻丝,行程开关,继电器都买了,可是我试了很长时间都没能把电路接好,不能正反转,请教各位大侠能否提供一下攻丝的正反转的电路图或是电器互连图,好让我看看问题到底是出在什么地方了。原来在学校都学过的,几年不用都还给老师了。谢谢!

网友:
天地之间友好!

你那个如果是交流三相电机,则将其中的两相交换接一下。
如果是单相交流电机,则将电容与电机的接线,换到电机的另一根接线上去。

syw  071208---08.38

网友:
可找个倒顺开关看一下,开关旋钮有左、中、右三个位置,中间停、左右分别是正、反转。实在搞不定就找个电工帮忙接一下。当然,我是针对三相交流电机而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一台仪表车床,改装了一下,打算来攻丝,行程开关,继电器都买了,可是我试了很长时间都没能把电路接好,不能正反转,请教各位大侠能否提供一下攻丝的正反转的电路图或是电器互连图,好让我看看问题到底是出在什 ...

???不会吧?
如果是真的,下周一我传份电路图给您。

网友:
传两张相关电路图。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我用的就是三相交流电机,使用接触器来进行正反转和攻丝行程控制的,就是在找我在飞斑竹提供的这两张电路图,明天可以试试看了,再次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2008-09-26):
雪尼尔大家知道不

  我 是 雪尼尔里面的一个电工,但是里面没什么人肯教啊!就算教的话,我 也不怎么懂,谁能教我 几招啊!让我在那混得好一点啊 !特别是 变频器,PLC那 东西,原理一点不懂,那位哥哥姐姐教教我啊!

网友(2009-01-05):
你好  ,我是做自动仪表机械的   当然自动攻丝机    自动打横孔机 等等.........  都可以做的      如果你有设备要做可以到我这来看看 .  我的地址是温州市瑶溪镇龙湾村西河路4号    电话15158692189

网友:
你好天地之间!推荐一本电工书籍,其中就有你需要的电路。不但有电路图而且还有工作原理介绍,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2166&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