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难题,请高手支招

楼主(2007-12-08):
此零件材质为ZQSn6-6-3,内孔直径60,公差加0.015---0.05;外径94,长度100孔①直径8,公差加0.03---0.08孔②直径4;键槽宽8。孔①与键槽要保证在同一中心线,孔①阵列直径81,公差加减0.03,孔与孔之间夹角45度。圆弧半径12,阵列直径106。
现在手头有6240车床,XJ5225立铣带数显,125分度头,刀具Φ8超硬键槽铣刀,R12球头立铣刀,Φ4中心钻,Φ8普通麻花钻,
现在加工这个零件我的加工方法如下﹕
1.

加工孔①作钻模,以内孔60作定位,数显中心钻打孔,扩孔,但没下钢眼,整体淬火。
2.
零件车完后,整体长150,上分度头,反爪夹外圆固定,划孔②和键槽的中心线,数显找零件中心,偏移4,中心钻打孔②,扩孔。分度看分度头数字盘。
3.

铣键槽
4.

球头立铣刀铣圆弧
5.

零件上车床完成长度100加工
6.

用钻模加工孔①,目测钻模孔①中心线与零件键槽中心线重合,固定。(问题是钻模孔①中心线与零件键槽中心线不能完全重合,只能对准一条线,依次偏移)我考虑是不是因为分度时没有按分度孔盘,数圈分度,因为我对这种分度不太熟悉,因此就看分度头数字盘分度。
7.
加工出来的孔①与键槽的中心线不能重合,孔①在端面上明显能看出偏移,不在中心线上。
现在我的问题是:是不是我分度是按分度孔盘数圈分度就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考虑钻模肯定没问题。问题肯定在铣床分度加工键槽,孔②,和圆弧上。

另外有没有更好更快,保质保量的加工方法,前提当然还是用我现有的工具。请各位踊跃发言!!!

网友:
分度应该没有问题,关键是注意间隙。
附一个分度头使用方法。

网友:
分度头会有分度不均现象,应该先验证一下,我想可以这样:转360度后再走刀,看是不是还能对到原来加工的键槽,如果可以,就应该没问题
如果不用分度头,不知道能否用钻模加工

网友:
先用钻模加工孔①系列 ,以孔①作定位来划孔②及槽线。再就是同意楼上的,分度头需校准(夹持圆柱体划一条线,转360度后再划一线,看是否重合,直观有效)。分度头要按分度盘来分度较准。如果批量大,建议还是做工装

楼主:
现在我是把零件车完,上分度头画一条中心线和孔2的中心线,然后对刀找零件中心,偏移4毫米,加工孔2,再加工键槽,最后加工R12,下铣床,上摇臂钻,配钻模,钻孔1。
现在问题是孔1不能全部和键槽中心线重合,每次都有2-3个孔偏。各位再有没有高招!
楼上的不知,你说的工装应该怎样作?

网友:
楼主:我刚刚看到你的帖子,谢谢老鹰大侠提升。
我的工艺你看看合不合理。
1.车工件外圆,内孔及长度至图纸要求。
2.以内孔及一端面定位钻八孔(钻头改用铣刀)钻模一套。
3.以内孔及一端面作定位,八孔中一孔作导向,铣R弧,铣夹具一套。
4.以内孔及一端面作定位,八孔中一孔作导向铣槽,与工序3合用一套铣夹具。
5..以内孔及一端面作定位,八孔中一孔作导向钻孔,钻夹具一套。

网友:
楼主,我认为先把孔1钻好,然后以孔1定位做其他工序好控制,另外孔1最好改成用铣刀铣孔,这样孔1不容易偏中心。

网友:
楼主的加工工艺肯定是有问题的,我赞成冰雪钱的工艺,这个工件无论如何第一步是要完成车加工的,这样就可用内圆和与之相垂直的一端面作下面几道加工的基准,还有,分度头看数字肯定是不对的,而是要插孔分度的,这样精度就会得到保证。如是批量生产我不赞成分度划线,还是考虑用工装完成。顺便说一下,插孔分度很简单的,你只要查一下相关的书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踊跃发言,现在我就是用插孔分度的办法分度,已经改变不少,下一批我要尝试用工装,希望大家能帮助提供几种合理的工装,我也会把自己的想法随时发到社区,请各位多提宝贵意见

楼主:
感谢冰雪线大虾的发言,你的工艺我仔细看了一下,有几点疑问,请帮助思考一下,
1.  孔1的先加工,用钻模,使用铣刀,我考虑应该是2齿的键槽铣刀不会错吧,但是Φ8键槽铣刀的长度能够37的长度吗?再我感觉铣刀钻孔爱抖动,不知你们有这样感觉吗?
2.  铣R弧和铣槽的工装合用一套工装,只不过角度不同而已,但这套工装到底应该怎样制作,怎样固定安装?
3.    孔2的钻模,可否与孔1合用一套钻模?

网友:
建议:批量小按你现有的设备能力:
1.分度头使用时要以分度盘分度,精确定位(计算圈数+孔距).
2.加工工件时,分度头要回调间隙,加工时锁紧.
3.打孔一定要先用中心钻,麻花钻要短,装夹后不能有偏摆,且钻头刃口磨削对称.
4.圆弧和键槽最好分粗、精铣,分度头夹紧时由于铣削力大发生间隙窜动.
5.分度头要用校验棒校正上母线和侧母线,且对工件夹持力要足够.
6.分度头与工作台一定要清洁、固紧.

楼主:
谢谢,楼上,我现在基本上是按你讲的作的,基本可行,但现在出现一问题,就是我先加工的孔2,然后是键槽,在是12R,最后上钻床加工孔1,然后就出问题了,孔1和键槽中心不统一,钻头老往孔2的一面偏,不知是否因为先加工的 孔2有关,我现在尝试在孔2中插上直径4的圆柱销,情况有所好转,但还是不理想。

网友:
楼主:参考一下6.7楼的工艺,最好把孔1先加工好,然后以孔1做导向再加工其他工序,如果是批量建议你不要考虑用分度头,做工装速度要提高一倍,报废率也会降低。在加工孔1时保证中心不偏最好考虑用铣刀精扩一下。

网友:
小孔应该先钻,如果用模局也是一样会偏,,建议你先打底孔,再用键槽铣刀扩钻,

网友:
你的加工方案看了,应该问题出在钻孔模上,把外面加工好,钻孔模以外铣R12为准进行定中心

楼主:
我现在最后加工孔1,不过我是用键槽铣刀还未钻到孔2时,把铣刀换下,坐标不动,换上直径5钻头,钻透,再用三齿立铣刀钻透,中心基本不会偏离。

网友:
旋刀:做事多思考,多发现就不会有错!

网友:
是的了,我也赞成,你也可以先划线,在把工件放用圆盘工作台上用力铣刀加工

网友:
建议购置一台车铣中心,加工这种零部件非常方便,单件也就2-3分钟

楼主:
如果有钱就用不着这么麻烦了.就是手头这些工具!

网友:
一点拙见

按批量工艺:1) 车 内外圆至尺寸要求.
                  2) 铣 内孔定位芯轴装夹,分度盘分度,铣键槽,钻Φ4孔深2MM(为下工序准备).然后转相应角度铣R12槽粗精分开.
                  3)工装装夹 Φ4定位钻Φ8孔.
                  4)把Φ4孔打穿.

还不明白发邮件zqb1381682109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