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M4齿条,长710,宽65的齿条,问用什么机床加工?

楼主(2007-12-08):
现有M4齿条,长710,宽65的齿条,问用什么机床加工?如何加工效率高?

网友:
旋刀网友好!

将巨匠友在下面链接处2楼的设备改造一下既可。

syw  071208---09.28

巨匠--小巧的端面齿专机--------2楼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41176

网友:
如果有可以让铣刀主轴回转到与纵向工作台平行的摇头铣,制作齿条不难。要在普通卧铣上制作710毫米长的齿条,横向工作台行程不够的话,可以移刀或掉头,再找正。效率和精度当然会有影响.
现在用线切割制作非标齿条或一些有特殊结构的齿条也是常见的。
不过,现在恐怕每一个城市的机电市场都会有大量的商品齿条在供应。
一般M4的商品齿条宽和厚都是40毫米,如楼主那样的规格,可以订制。即使工件件数很多,除非以后准备以此为业,找一家专业生产厂家外协,也应该是最佳方案。

网友:
开门造车大侠所说的设备,好像不能制作齿条。

网友:
上次出差看见一种象滚筒样的专机,一次可以加工几十根齿条。具体结构下次拍照片弄上来

楼主:
我现在是要给别人加工,但以前从没干过,但想把这个厂的活接下来,因此要学习一下。我查资料说在立铣上能干,有用指形齿条立铣刀干的;还有把铣头偏转70度用锯片铣干,不知社区里有没有哪位大虾以前用铣床干过齿条,给大家介绍介绍

网友:
害怕伏枥友好!

你在4楼的发言:开门造车大侠所说的设备,好像不能制作齿条。

//***************************************************************

巨匠加工“圆端面齿”的方法====往复  +  等角度旋转  +  旋风铣

开门造车加工“齿条”的方法====往复  +  等齿距位移  +  旋风铣

可以吗?

syw   071211---06.43

网友:
要求不高用铣床,用m4的专用片铣刀铣,要求高用专用齿条插齿机插。怎样计算尺寸切削手册上讲的很详细。

楼主:
m4的专用片铣刀可以在立铣上用吗?和专用齿条插齿机插齿哪个效率高?

网友:
不行。
效率要看工人能力了,至少我原来见到的还不如卧铣快,不知道现在如何,只是精度高些。

网友:
指形齿条铣刀可以铣成,53K立铣加工700长应该可以。盘铣刀只能在卧铣上加工,但行程不够。
# |$ Q+ N6 I9 Y9 b如果能把插齿机回转台,改为作直线运动就可以啦!

楼主:
但不知指形齿条铣刀加工效率如何,再是如何刃磨铣刀!

网友:
指形齿条有标准模数的-外购

网友:
同意楼上。如果你是搞加工的,只好自己想办法了;如果是做设备的,找标准的买或找专业厂家订做,可能比自己加工还便宜。例如链轮,自己加工一个成本是多少?买来的就20-30元。

网友:
请大家在发表意见前搞清楚齿条精度,尤其是齿距公差,长齿条必须考虑累积误差,如果精度一般可以考虑在立铣上改制刀具加工,很多立铣机床有专门的装置铣齿条,精度高的话,要磨削加工。

楼主:
不是很高,我的立铣上有数显,可不可以?

网友(2008-03-27):
用铣床改出来的设备,加工效率极低,只是少量或大模数的时候才会用。我有专门加工齿条的插齿机,你可以考虑跟我合作。13911684443

网友(2011-04-12):
我自己改了一台Y54插齿机,但是做大模数齿条不行,机床不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