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补偿变量泵---请教

楼主(2007-12-08):
金枫你好,请教压力补偿变量泵(恒功率泵),使用场合,,电机功率计算,系统是否加溢流阀,,溢流阀是否做安全阀使用,溢流阀调定压力..       如我系统需16Ma压力.流量越大越好,,特性曲线线性段是否很短,  拐点选多少合适..   和选手动变量泵相比哪个性价比更高..

网友:
压力补偿变量泵适用与快进与工进场合,当油缸快进接触负载时压力上升至5MPa开始弯量,但压力不变,以达到工进效果,油缸退回时全流量快速退回,这样可以节约电力能源及生产成本.电机功率的计算:按定量泵计算*百分之15,功率结果加一档电机功率。如63排量的油泵16MPa,电机(1500r/min)功率为25KW×0.15=12.35KW,可选15KW电机。因为Y系列电机从11KW一下到15KW,间隔很大.变量点及变量压力可看说明书的变量曲线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25KW/0.15好像不是12KW呀...请确认,,

网友A:
油泵排量63×电机转速1500=流量94500ml/min=94.5L/min,按油泵最小排量的15%计算结果为94.5×0.15=14.175L/min,
工作压力16MPa=160KG/CM平方
电机功率计算为 (14.175×160)÷612=3.7KW,考虑变量柱塞的磨擦阻力,应选用5.5KW~7KW电机为宜,
祝成功

网友(2013-05-13):
空载行程较长,高压做工阶段较短用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泵排量63×电机转速1500=流量94500ml/min=94.5L/min,按油泵最小排量的15%计算结果为94.5×0.15=14.175L/m ...

你计算的怎么和上面的功率不一样啊

网友(2013-09-03):
恒压变量泵和恒功率泵是两个东西呀

网友:
压力补偿变量和恒功率泵是两个东西呀

网友:
补充一下压力补偿式变量泵的特性曲线是近似的恒功率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