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正面吊的伸缩臂如何实现伸缩

楼主(2007-12-08):
大家看看这个集装箱正面吊,它的伸缩臂是如何实现伸缩的。

网友:
蒼龍网友好!

我猜想,如同直臂吊车一样,都是液压缸伸缩吊车结构。

只不过伸缩拉杆由直变成了曲,如同西藏的藏刀与刀鞘,两者都是曲线,
同样可以进出自由。

syw  071208---10.53

楼主:
有没有内部结构的资料,感觉不太好搞。

楼主:
油缸也要做成弯的吗?如何加工阿?

网友:
蒼龍网友好!

采用摆杆油缸是应该可行的。

syw  071211---06.32

楼主:
摆杆油缸的构造是怎样的啊,望赐教。

网友:
syw开门造车大侠,要是用摇摆缸的话得多大的摇摆缸啊?有这么大的么

苍龙前辈,这个图是你画出来的么?还是别人已经做出来的啊?

楼主:
这是LIEBHERR的样本啊。

网友:
这只是效果图吧,,,在国内外,楼主了解了吗,有产品出来了吗,

网友:
是否可以用齿条及电机来实现,

楼主:
他这样的设计可以大大缩短臂架的长度,及减轻车身重量,还可以直接把前面的夹具放到地上。
我就是没有见过真车,目前所见到过的集装箱正面吊的都是直臂的。
我看LIEBHERR的样本全是这种弯的,从样本的图片上看应该是真实的。
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比较纳闷,这个机构的内部构造是怎样的。
希望有高手来释疑。

网友:
我倒觉得有点类似行星齿轮的结构,吊臂相当于大齿轮,底部有个小齿轮带动,只要小齿轮的力矩足够。

楼主:
如果用齿轮的话,那对齿轮的强度要求很高哦,假如30T的负载需要多大的轮齿才够啊?

网友:
看这个

看图上标的红线,这个图应该是他的最大伸出长度了吧

网友:
感觉头重脚轻

楼主:
14楼,如果油缸缸体全长如红线所示那么长的话,那么就伸不出去;
如果油缸伸出来后才那么长的话,它的行程应该不够吧。

网友:
如果是行星轮,关键在于圆弧段里面的导向结构,你可以做个力矩表分析一下,实际上齿轮上承受的力肯定远远小于30T。

楼主:
他得资料该车荷重45T,感觉用齿轮有点玄。

网友:
我感觉好像是用钢丝绳或链条,通过滑轮,油马达卷取收放。(类似多节升降梯)

网友:
我觉得楼上有位兄弟说的挺对的,只要液压缸的位置布局合理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如图所示

楼主:
20楼的兄弟,在这个机构中,要保证足够的行程(行程差不多是整节臂架),然后油缸还要全部安装在臂架内,我感觉用单个直线油缸几乎是不可行的,你可画图模拟一下,需要数据才能说话的。

楼主:
油缸活塞杆升出后的总长度大于其行程的两倍。

网友:
图上看来好像没有两倍吧。

楼主:
集装箱正面吊外形尺寸

网友(2008-04-12):
摆杆油缸的构造是怎样的啊,能不能发个构造图看看啊
还有这个是LIEBHERR的概念车还是真的有产品出来了啊,感觉真的不可想象啊

网友:
感觉像概念车,起吊45吨的重量,整车稳定性如何保证?
感觉用齿轮的可能性不大,用油缸顶伸只要控制好油缸的支点位置,以及臂的弧度,我想应该是可以实现的,或者是像19楼所说的,用类似卷扬机的原理

网友:
伸缩靠齿轮,升降靠液压。

网友:
我觉得伸缩靠齿轮不太现实,发展方向肯定是液压,有诸多优点啊,不会回到机械传动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吊臂绕后面的摆轴回转,这样可以实现向前或向后动

网友A(2008-05-14):
GENIE公司高空车伸缩臂采用油缸拉链条的方式

GENIE公司高空车30米伸缩臂采用液压油缸拉链条的方式,采用油缸带动链条的方式可以用于驱动两倍于油缸长度的伸缩臂,链条共四根,两根用于伸出牵引,两根用于缩进牵引。我看该集装箱正面吊的吊臂矩形高度超过其它直臂正面吊,安装空间可以满足。

网友:
建议用齿轮齿条传动实现

网友:
这个应可以使用满足要求,没有具体计算

网友:
还是觉得30楼说的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2008-06-17):
是不是内置的同弧度轨道,然后通过同弧度的齿条和油马达驱动或是卷扬机钢丝绳来实现

网友:
30楼所介绍的方式就是我们公司采用的,同时实现三节臂的伸缩

网友:
用两级油缸

网友(2008-12-05):
谁有普通直伸缩臂的图纸?能否发给我参考下??谢谢了!

邮箱:

olive3000@sohu.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NIE公司高空车30米伸缩臂采用液压油缸拉链条的方式,采用油缸带动链条的方式可以用于驱动两倍于油缸长度的伸缩臂,链条共四根,两根用于伸出牵引,两根用于缩进牵引。我看该集装箱正面吊的吊臂矩形高度超过其它直臂 ...

高空作业车的负载和正面吊的负载级别相差太大了吧。

网友(2009-04-22):
学习中!用齿轮齿条传动

网友(2012-10-22):
油缸摆杆到底是什么 样的,大家有这方面 的资料吗?

网友:
用滑轮拉的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