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中装配体视图问题。

楼主(2007-12-08):
江湖救急!
我画了一个装配体,每个零件都是很简单的,大都是回转体零件,还有拉伸。草图都是在基准平面里面建的,而且都是在原点附近建的,而且没有复杂的曲面,零件画好了后平面基本上都是和一个默认基准面平行的,但是装配好了之后就变了,主要平面都和默认基准面不重合了。郁闷了。这个时候想出二维工程图就没辙了(我头一次用这个出二维图)。浪卷云大侠帮忙啊 。。。。。
或者是这样根本就不影响二维图?

网友:
可以直接用“正视于”来以个面来定向。装配中的基准面和你装配的零件基准面一般是不重合的。也可以用零件的基准面来和装配体中的基准面相互配合。

网友:
只需要注意以下一点就可以了:
就是你载入装配体中的第一个零件,一般情况下,我们把第一个零件载入装配体时,默认状况下它是固定的,并且是斜着的(即我们忽略了零件参考面与装配体参考面之间的位置关系)。

解决办法:将第一个零件设置为浮动,然后添加零件参考面与装配体参考面之间的重合关系。

网友:
应该是你设置的事情

设置不用再说了,最简单的方法,选一个面正视,然后在转二维图时直接选择当前视图就行了

楼主:
恩,谢谢了,基本解决了

网友(2009-11-13):
还有一个问题,怎么改变投影视图的角度,比如前视图是一个正方型,怎么让竖直边倾斜一定的角度,视图定向功能不行

网友:
这就要求咱们平时画零件时就要选好基准面!我刚开始画时也是这样!注意些就好了!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