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250铸件热处理要怎么写

楼主(2007-12-08):
2*1.5米的大铸件热处理应该怎么写 ,对铸件要求高,此铸件用做工作平台。正火、退火可不可以。谢谢

网友A:
灰铸铁热处理
时效、石墨化退火、表面淬火、正火、淬火回火、等温淬火、化学热处理。

工作平台
建议先正火,后自然时效。

楼主:
自然时效时间太长 拉
另有哪位朋友知道长三角地区比较有实力的铸件制作加工厂
可以提供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灰铸铁热处理
时效、石墨化退火、表面淬火、正火、淬火回火、等温淬火、化学热处理。

工作平台
建议先正火,后自然时效。

本人乃菜鸟,想请教为什么要这样热处理呢?每道工序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
2米×1.5米大型铸件的热处理主要是为了把铸件中出残余应力退去。
所以热处理应该是去应力退火。铸件去应力退火目前有三种方式:自然时效、热时效、振动时效。
根据你的叙述,建议你采用振动时效,花费时间最短,成本最低。

楼主:
振动时效不了解,可以讲的更具体点不?

网友:
振动时效消除残余应力就是将激振器紧紧固定于工件上施加机械振动,工件放置于橡胶块或者其他弹性支撑上,以防止地面对振动的阻尼作用,振动频率通过控制器控制调节电机转速获得,频率通常在167HZ以内,整个设备消耗电能很低,一般不超过1KW,对于大多数工件,15分钟振动即可消除或均化应力,使工件尺寸稳定精度提高,处理的工件重量从几十公斤到上百吨。

             自然时效和热时效,即工件露天长时间放置,由于温度的自然变化以及其它环境变化使工件的尺寸日趋稳定。一般说来这需长达两年的时间。用木锤敲击工件,用风握直接振动等,在实际生产中都有应用,有人认为用机械施加工件即相当于加速自然时效,这种方法在国外早有专刊。它的基本原理就是采用激振器的周期外力-激振力的作用下,使之与工件发生共振(激振器产生与工件本征频率相一致的振动频率)。从而获得相当大的振动能量,这种能量可以和热能相比的、共振中交变的初应力与残余应力相叠加,驱使工件产生更大的振动,发生局部屈服,使晶体内部错位和晶界产生微观滑移,引起微量塑性变形,促使大量错位一部分钉轧在杂质上,另一部分聚集到晶粒间界上,另外还有一部分错位获得足够大的能量,可以穿过晶界而进入另一个晶粒内,这样从总体看工件的残余应力得到松弛或均化,在宏观上表现为尺寸稳定、刚度、耐腐蚀性、耐疲劳性提高,金属内耗下降,塑性得到改善。由于晶粒内位错大量聚集在晶界和杂志上,所以造成各个晶粒内应力的完全不均匀性,使微观应力提高。由此错位处在更大的大型应力场内,滑移阻尼增大,所以位错再滑移是非常困难的。

网友:
振动时效工艺原理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