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340是哪个国家的牌号

楼主(2007-12-08):
K340是哪个国家的牌号,是什么材质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
我就知道这么多,不知是否有用
材料牌号: BOHLER K340 ISODUR
标准: PROPRIETARY
国家与地区: -
钢组: 工具钢
Producer: Bohler-Uddeholm Corporation
 用途: Dies and punches for stamping and cutting operations; Forming tools used for deep drawing, extrusion, coining and thread rolling.;Shear blades and industrial knives.
化学成分 (%)
元素 最大 近似的
C   1.1000
Si   0.9000
Mn   0.4000
Cr   8.3000
Mo   2.1000
V   0.5000

楼主:
谢谢鬼狼。去年有个台湾的厂家给我们做了两片刀片,用来切不锈钢板的裁刀(shear)的,说用K340试试,使用效果比SKD11要好一点,但是查了很久没有找到K340的资料。

网友:
啊啊,长见识.谢谢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