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油隙跟塑料保持架有没有关系?

楼主(2007-12-08):
轴承油隙跟塑料保持架有没有关系?有关系的话要怎么解决?请各位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开玩笑,我还没见过这样的轴承

网友:
有很大关系的,如下:

塑料由于密度小,很早就被用作保持架材料,它的强度小,但是其强度和密度的比值与金属差不多,高速时离心力小,而且大多具有自润滑性,另有摩擦系数小、耐磨损等优点,而热塑性塑料又可用注射成型法得到设计上需要的较为复杂的型面,以实现更多的功能。塑料有较好的柔顺性,有一定吸振降噪作用。

塑料保持架的缺点是耐热性差,它的热导率小又使耐热性差的缺点更为突出,塑料的热膨胀系数比金属的高十倍左右,在温度变化较大时,会引起尺寸较大变化,例如引导面游隙的变化就较大,外形尺寸也变得较不均匀,兜孔间隙或大或小。

另外塑料的弹性常数比金属小百倍左右,一般用来制造对刚度没有严格要求的保持架。

网友:
那么它对轴承的游隙是怎样影响的呢?比如以深沟球轴承为例什么情况下能让轴向游隙变大什么情况下变小?

网友:
PVDF,PTFE(Teflon),PPS(聚苯硫醚),PEEK(聚醚醚酮),PI(聚醚酰亚胺)等均证明是制作高温塑料轴承保持架的理想材料,其中PI可在长期温度290℃的环境下使用,短期耐温最高可达350℃。是所有已知工程塑料中高温性能最好的一种。

人们在寻找具有较高的热变形稳定性的新型塑料的过程中发现了聚酰亚胺(Polyimide),这是一种非晶体的热塑性塑料,它在一定的尺寸范围内成为实心的黄铜轴承保持器的真正的竞争者。和黄铜保持器相比,聚酰亚胺(Polyimide)材料的重量较轻,摩擦配合性较好,而且其运行温度进一步降低,这样,它的应用范围更扩大了。

网友:
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A:
保持架只起到等分钢球排布的作用,不会影响到游隙,如果影响到游隙就会影响到轴承的使用性能那是不允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持架只起到等分钢球排布的作用,不会影响到游隙,如果影响到游隙就会影响到轴承的使用性能那是不允许的.

网友:
和油隙没什么关系,一般塑料保持架用于低速的轴承。

网友:
我觉得楼上各位说的,有道理,但不对题, 因为"题为: 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才不能应用在高速的环境中,如果工作环境的需要,可能需要考虑到材质的特性,而改用其他材料的保持架
*****************************
游隙的定义:
所谓滚动轴承的游隙,是将一个套圈固定,另一套圈沿径向或轴向的最大活动量。沿径向的最大活动量叫径向游隙,沿轴向的最大活动量叫轴向游隙。

按照轴承所处的状态,游隙可分为下列三种:原始游隙, 安装游隙及工作游隙.

.........

轴承在工作状态时的游隙,工作时摩擦表面温升最大,热膨胀最大,使轴承游隙减小;同时,由于负荷的作用,滚动体与滚道接触处(也包括保持架兜孔的变化)产生弹性变形,使轴承游隙增大。

*********************************
如果保持架不与任何滚动体或内外圈进行接触的话(那是不可能的),理论上就不会有摩擦和热消耗(除非很小)产生,也就不对游隙有任何影响, 那也就是"没关系"喽?当然实际应用时, 工程师还是会考虑到这一因素(把"关系"调到最小")

但上述本人的论断,也是基于"理论"上,目前"塑料保持器"发展到何种程度,以至"与游隙毫无关系",还要请教高人指点!!!

网友(2008-03-04):
也是又道理的啊 !!!

网友:
保持器和钢球之间也有规定的游隙,如果保持器不好会影响轴承的振动以及旋转灵活性。
但是不会影响轴承的游隙,轴承游隙是钢球和内外滚道之间的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