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来裁剪不锈钢裁刀用什么材质,热处理工艺怎样?

楼主(2007-12-08):
是否有熟悉不锈钢加工的,一般用来裁剪不锈钢裁刀(shear或者side trimmer)用什么材质,热处理工艺怎样?使用效果怎么样啊?有什么好推荐的材质呀?

楼主:
我先来说一说把,我们用过SKD11做长刀(shear),原来要求淬火后硬度HRC60,可是很容易崩刀,后来重新淬火把硬度降到HRC55-58,用起来还可以,但是感觉还是不很好,别人产线一个刀面可以用一两个月,而这个只能用半个月。
有一条老外的产线(VAI)长刀使用的是T1,用的不错。
修边的圆刀,用过SKD61,老是崩刀,可能是产线设计上的原因,一个刀面只能做二三十吨就崩刀了,好郁闷。后来换材料,使用H12(SKD62),硬度HRC58,一个刀面能做到一两百吨,进步很多了。

网友:
请问楼主做的是什么设备,是开卷线还是纵横剪联合机组.
可惜我们没有试过不锈钢,不知道这个和普通镀锌卷材有多大区别!

楼主:
都可以啊,像slitting,timming and shearing用的刀具,不锈钢比普通碳钢的强度要高,不锈钢的导热能力差,所以对刀具的要求要高。

网友:
楼主说的没错,但他们两者所用的刀具,在你看来,具体区别在哪呢?
我说一下我们的刀具,材料为D2,HRC57-59
再问一下,你们切的最厚的板材能到多少,平常的厚度又是多少?

楼主:
我觉得最主要的区别应该是在强度、耐磨性和热性能上。
厚板到12mm,但是很少,8mm比较常见。
中厚板5-6mm比较多。
薄板0.3-3.0mm。
修边板一般在2.5-8.0(厚板),0.3-2.5(薄板)。

网友:
哇,楼主,你们的设备真是厉害,那你们的SLITTER轴得多大直径,你们线的速度能到多少?

楼主:
我们主要是trimming,并且是前后建张的那种设计,做薄板很不顺利,目前还没有slitter,准备用个slitter来做薄板的trimming,用slitter的时候,生产效率会比较低。

楼主:
0.3-2.5(原来设计是3.0)的,最高跑200mpm。厚板的又是另外一条线了,设计1.8-16(裁边到10mm),以8mm以下居多,但是有时候要修黑皮热轧板,以为硬度比较高,做起来比较困难,速度最高130,超过5mm的板跑50mpm就可以了。

网友:
看来你们的设备主要是针对钢厂的吧,那么厚的板,还的跑那么快的速度,.
那你们采用几辊校平,外径多大啊?
是采用飞剪呢,还是停剪,平均速度能到多少,功率多大?

楼主:
就是钢厂啊,这里上裁边线的板都已经很平了,不用校平。
裁边是整卷的,不是裁定尺板,定尺板的速度肯定没这么快了。
高大侠是搞冶金产线设计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