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部件是汽车什么位置的?

楼主(2007-12-08):
材料是swmb,日本标号低碳钢丝线,同等于国内10#钢,另请问10#钢表面处理镀白锌可以吗,谢谢

网友:
从图上看是用在座椅靠背处的,图上有表面处理要求,TSH6500-B建议了解对应国内处理要求是什么。

网友:
SWMB的日本材料我原来在生产焊接螺母时接触过,焊接螺母全部是用这种材料生产的,等同于国内的10#钢,好象10#钢表面可以镀白锌的。

楼主:
后来是用20#钢代替的,谢谢俩位

网友(2008-10-21):
老帖了,重新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