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深度如何选择?

楼主(2007-12-08):
请教各位大虾,切削深度如何选择?有无具体的原则?先谢谢!

网友:
在实际工作中,切削量和走刀速度,到最佳最好。不能单一的加大切削量或者走刀速度,以提高效率为目的,前提是在床子承受能力内。如果你不怕不停的换刀片的话那就无所谓了。
    精车外圆一般是0.8-1mm,端面是0.3-0.5。粗车根据量就可以再稍微加大点了。端面不要大于0.5

网友:
切削量指的是:切削深度,走刀量,转速也就是线速度这三部分组成,楼主所说的切削深度不是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的,要根据工件大小,工件材料,机床性能而灵活选取。

网友:
具体参照工艺书和实际操作经验。这是一个笼统的话题。

网友:
关于铣削。如果分两次铣,第一次是去处材料,第二是保证精度,有的也分三次,加一个半精加工。一般精加工深度留0.5的余量,如果毛坯余量为2-3mm,那么粗加工深度可以为1.5-2.5mm。
现在有些好的铣削,切削深度可以到6mm。
为了尽量去除材料,为保证刀具寿命,一般采用刀具商推荐的切削速度,尽可能增加切削深度。不过也要考虑设备及工装的刚性。

楼主:
谢谢大家,其实我认为最难选择的切削用量就是切削深度,因为其他各项都可以由此展开,因此请教大家

网友:
要根据经验估计!....

网友:
这个话题太大!!
切削深度手册上有,但是不能死套。要看设备的新旧(功率)、要看材料、要看加工精度、也要看刀具。
经验很重要

网友:
楼主说的太笼统了。
切削深度,也叫背吃刀量,要根据所加工的材料,所用的刀具来确定。而且还要参考你要加工达到的精度。

网友:
我觉得,不用一概而论话题太笼统,也或者说太大,其实各位大虾可以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谈谈,能说多少是多少,我们就是理论东西太多,而实际经验太少,而这种经验性的东西如果不能形成文字,工艺又如何取得不断进步

网友:
吃刀深度的选择应与走刀量和切削速度结合而定:根据毛坯的余量和零件的精度要求,在机床性能允许的条件下,首先应该选择较大的吃刀深度,应尽可能一次将零件上的黑皮切除掉,切削速度要适当降低,以降低刀具的磨损。零件精度要求较高时,要将粗精加工分开,粗加工时,要尽可能的增大吃刀深度而减少吃刀次数,精加工时要适当提高切削速度减少吃刀深度。
    刀具也是影响吃刀深度的关键因素之一,如刀具各角度的刃磨,刀杆的刚性等都可能影响到吃刀深度的大小。总之,切削用量的选择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而定,要与实践经验相结合。

网友:
很有道理,但如能将事物都数据化,有利于我们对事物进行分析,投入是高了,可有了这种精神,才能让中国强大!

网友:
我看这个问题要实际讨论才行,否则太笼统。我举个例子:材料45钢锻件,用45度外圆刀,直径100,有兴趣的朋友看看转速、走刀速度、背吃刀量如何选择?

楼主:
其实,我的最终目的是能综合各方面经验和数据,根据公司的实际来为公司建立切削用量数据库,我认为这是可以实现的,可是直到目前我仍没发现有实际意义的指导贴,欢迎大家继续讨论,谢谢!

网友:
专业设计制造非标量检具

大虾说话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2013-06-24):
切削深度大,走刀速度慢;材料强度大,硬度高,切削深度小;铣削宽度小,切削深度大

网友:
背吃刀量有很多因素影响:1、粗精加工不同,精加工尽量小,粗加工背吃刀量要尽量大(在机床功率允许的条件下);
2、装夹方式,径向夹紧还是轴向压紧,或者是侧面压紧,不同装夹方式对零件变形影响不同;
3、工序公差的设计,一般工序余量要是工序公差的1.5倍,因为还有几何公差和定位装夹误差,机床、测量、表面粗糙等很多因素的影响;
4、零件材料(脆性还是塑性),脆性材料可以加大背吃刀量;
5、零件尺寸及几何公差以及表面质量的要求;
6、切削热和切削应力的因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其实我认为最难选择的切削用量就是切削深度,因为其他各项都可以由此展开,因此请教大家

同学,不知道你看没看过现在的刀具样本
刀具公司给的一般是线速度和每齿进给量
因为影响刀具使用寿命的最主要的就是这两个因素,其中线速度更重要一些
至于切削深度,除了斜坡铣外其他场合几乎不是根据计算来决定
切削深度主要由刀片本身设计,具体加工工况(如铸件尺寸稳定性),还有粗精加工场合,主轴功率,刀具刚性和机床刚性等具体因素决定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