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除尘,布袋除尘和电除尘效果不好---请教

楼主(2007-12-08):
我所在的单位现在除尘问题很严重,我厂采用的是布袋除尘和电除尘.我想知道除尘效果不好的原因.谢谢!

网友:
楼主可否将问题叙述得明白一些?

网友:
什么样的单位?研究中心,车间
对除尘的要求?
环境,灰尘产生的原因,厂房结构,内部布局。

楼主:
是厂房车间,灰尘产生的原因很多,主要是煤粉,和烟气灰尘还有铁精粉.
各个扬尘点的除尘效果都不好,如:震动筛,皮带等等

网友:
停机后,人工将震动筛里面的灰尘全部清理,再开机使用,效果会好多了的!

我以前经常这样做,毛主席说:"保护好自己,才能消灭敌人"!

楼主:
6楼的同志;
谢谢你的指导,你的宝贵意见我会采纳的.希望大家还有好的意见与建议可以让我参考

网友:
jxp2505很专业,主要还是经常换布袋,增大风流速

网友:
我听说还有水膜除尘.使用在电站,效果很好.

网友:
看来泄露点太多,要做大的改造才会改观,建议封闭设备,搞中央除尘系统,将几级除尘器及风机放置在车间外,用硬管连接吸尘口。

网友:
布袋除尘器的吸尘效果好坏,主要由密封效果和反吹风效果决定,楼主要检查一下除尘器是不是漏风了,反吹风是不是力量小了,排灰是不是堵了,是不是工作环境太潮湿了以至布袋结疤了。

网友(2008-01-11):
有可能是管路堵塞,需要清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厂房车间,灰尘产生的原因很多,主要是煤粉,和烟气灰尘还有铁精粉.
各个扬尘点的除尘效果都不好,如:震动筛,皮带等等

可以搞个水除尘系统,通过管道将煤粉,和烟气灰尘还有铁精粉送至水处理系统中,水中加化学材料可以分解煤粉,和烟气灰尘,然后剩下铁精粉,经过沉淀后铁精粉和水可以再次利用,而沉下来的铁精粉可以再次利用或卖(可以相对降低设备运行费用),再而减少贵方原处理尘粉的费用,同时为环保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
结合贵方现有的管道与送风系统,只需增加一个水系统与三层过滤投药水池即可。

网友(2008-07-28):
六、七楼的回答具有专业水准,值得一看。

网友:
水泥厂  电厂  化工企业厂房 等除尘要求和烟尘成份很有不同,使用设备大小,效率也不同,

楼主的车间应该是粉煤灰除尘吧,

具我所知袋收尘和电收尘应该最多的还属水泥厂的大线除尘,从原料粉碎,到旋转窑 ,到水泥磨,到库,各阶段都离不开除尘需要。

电除尘在水泥磨应该尤为重要,窑头窑尾均须配置。除尘效果要求排放量50mg/M3,

袋除尘 必须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增加过滤面积;二是降低过滤风速。更换涤纶针刺毡滤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