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检查技术标准

楼主(2007-12-09):
工装检查技术标准

网友(2008-02-26):
谢谢了,仔细看看我想收集些这方面的资料,给公司补这方面的空白。

网友:
楼主呀!有点含糊呀?能再多点吗?

网友(2008-05-18):
哥们,有点粗糙,能否再详细点!

网友:
有模具检查验收的标准吗

网友(2009-03-30):
是的啊,不怎么有用啊

网友(2009-07-07):
工装使用极限检验规范啊

网友:
太空了,不怎么实用
希望能具体点

网友:
下来看看再说

网友:
1.总则
工装夹具在验证合格交付使用一段时间后,因磨损,变形等因素,造成工装精度下降,从而影响到产品的加工质量。本标准的制定为工装检查提供依据。凡是检查结果超出本标准允许范围的工装极其零部件,均应判定为不合格。按照《工装的使用,保管和定期检查制度》由各使用部门技术组负责修复或提请报废更新。
2.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范围:1.精铸分厂的金属模,木模;
        2.结构分厂拼焊模,冲压模,样板;
        3.机加工分厂所有机加工工装;
        4.装配分厂的钻模,样板。
3.精铸分厂模具
3.1金属模的检查
金属模因其耐模性,稳定性较好,在未超出使用批量前,其磨损量可以忽略不计。主要检查其零部件有无在外力作用下的变形,缺损。检查依据为金属模图纸。
3.2木模的检查
木模的耐磨性稳定性较差,受使用及放置环境的影响,其尺寸变化较大,每次使用前必须检查。检查依据为木模图纸。
4.结构分厂模具
4.1拼焊模的检查
检查依据:模具图纸,允差范围:1.5IT。
4.2冲压模的检查
1)冲压过程中出现拉毛现象,应及时修磨切口。
2)内外模间隙控制在图纸间隙公差的1.5倍。若间隙过大更换费用较小的一方。
5.机加工分厂模具
类     别           形 位 公 差        定位面尺寸公差范围
车加工芯轴        按图纸要求        1.5IT
车加工胎具        按图纸要求        1.5IT
铣夹具        按图纸要求        1.5IT
滚齿芯轴        按图纸要求        1 1/3IT
磨芯轴        按图纸要求        1 1/3IT
镗模、轴套        按图纸要求        外径k5   内径f6
6.装配分厂模具
6.1钻模          连接孔         定位孔
钻套内径       IT14            IT7

网友:
13楼就是一楼的全部资料,大家不用下载也可以看看的。资料如果少就不用打包了,直接发就行的。

网友(2010-04-12):
1# a184654829 谢谢了

网友(2010-05-27):
13楼就是一楼的全部资料,大家不用下载也可以看看的

网友(2011-01-12):
用处不大啊,但还是谢谢楼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