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检验此产品的焊接对称怎么做检具?

楼主(2007-12-06):
这样吧楼主,我把我的产品图纸,检具图纸贴上,你们看看要检验此产品的焊接对称怎么做检具,产品是没有标对称,但实际客户已经提出我这产品焊接偏离(上下左右不对称),谢谢!!

网友:
找好基准面,再测量尺寸距离

网友:
我看你在好几个地方都发这个帖子了,没有看你的检具图纸,你首先要做的是和你的用户沟通下他们用什么方法测量你的零件那几个参数不合格(图纸上是很不明确的),然后看你的检具和人家的测量思路是否一致,这个前提确定下来再谈检具。你自己就是楼主怎么还出来“这样吧楼主”?

楼主:
此产品检验对称如何做检具?

此产品检验对称如何做检具(考虑垂直度,直线度,最大实体用于被测要素)

网友:
我大概看了一下图纸,眼睛都累酸了(显示器不好,没有纸质的看着舒服),你所说的上下左右不对称是否指两头对中间的杆部?检具装配图说实话我也不是很明白,你那块百分表是检什么参数的,看图纸只能是检测大孔中心和槽侧面小孔的距离。装配图的技术要求应该更多地体现出检测项目有关的技术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