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如何检测图中所示的轮廓度和以A,B ,C 基准的两圆孔的位置度?

楼主(2007-12-08):
各位大侠:
      如图所示,我不知道该如何建立坐标系,对于轮廓度和位置度检测无法下手,请赐教~!

网友:
我个人认为:
首先建立坐标,以A平面作为投影面,以基准B(右侧方孔竖值中心轴)作为坐标轴,右侧孔水平中心轴与基准B的交点作为原点。

测量A,B,C基准的两原孔位置,就是直接测量两孔的位置测量值,然后求出和理论位置值的偏差,就可求出位置度。

其实轮廓度也是一样的道理,轮廓度就是实际的轮廓和理论轮廓的最大偏差,作为轮廓度的数值。可以在轮廓上多测几个点。

当然三坐标测量机有扫描功能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扫描出实际轮廓,于理论轮廓对比,测量仪就能求出轮廓度和位置度了。

楼主:
非常感谢 daciddzj ~!

只是难点在于此工件图纸中未给出圆孔的名义位置,也不知道轮廓的理论值,我该如何处理?

请赐教

楼主:
还有疑问:
   1。就是如果按照上述方法建立坐标系,那C基准对以A,B ,C 基准的圆孔位置度的限制如何体现?
   2。那个轮廓度我是按照平面测呢还是按照曲面测量?

网友:
LZ可否上传CAD图纸,这PDF看的我头都昏了,还调不清楚。

楼主:
你好国际,我手上也只有纸质图纸,只能上描上来,我再发一下好的图纸图片

楼主:
再发轮廓度和两圆孔的位置度(注意基准)图纸?---[求助各位!]

各位大侠:
      如图所示,我不知道该如何建立坐标系,对于轮廓度和位置度检测请继续指教! 谢谢

网友:
你这个图纸上没有对两个孔给出相对B、C基准的名义值,所以,要求两个孔的位置度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有了的话,就可以以 A 投影面,两个园孔定方向,用对B、C基准的名义值确定原点,就可以测量两个孔的位置度了。

楼主:
非常感谢  居士  ~!

你的见解让我对位置度的问题基本理解了.

对于那个轮廓度我该如何处理比较好呢?

请各位达人赐教~~~!

网友:
位置度没有办法测量(或许是图纸不全,因相对于基准的理论尺寸没有在图纸上显示),从你提供的图纸来看这个作图的人非常业余!
如何确定位置度,连相对基准的理论尺寸都没有,叫检测者如何去确定?
通常像这种孔的位置度很好解决,如下:
测量A面,在CMM上进行设定为Z轴.(A基准)
φ6.5下直边测定后设为基准轴.(X轴)
测量B方框,设为原点
测量C方框,设为原点
一个坐标就出来了!
分别测量两个孔,会分别出来X\Y值.
用理论的X\Y值对应去减.其X\Y分别差的平方和再根号(勾股定律),再乘2.就是所求的位置度.

注意:你的图纸内有最大实体要求,测量时注意(最大实体要求应该知道吧)

关于这个面轮廓度也是一样,如果无基准要求.这个面轮廓可以如此测量:
利用三坐标SR的测量菜单测量被测面,通常CMM会显示出SR的最大最小值,用最大或最小值去减SR的理论值(这个很重要,一定要有,可惜在你的图纸里我找不到!),其相对值最大的值再乘2就是你要求的面轮廓度.
如果有基准要求,那就得相对基准和理论尺寸而言了,可惜没有理论尺寸!业余的作图者害死人.导致你走向误区!

还是不能理解的话可以加我QQ询问
362941725
需要报酬,呵呵...

网友(2008-02-16):
基本同意情浓半生的意见,被测对象是孔的轴心,a基准是投影平面,b基准也是轴线,这种情况下只要侧被测轴心点在投影平面上对b基准的距离就可以了,也就是公差带的投影是圆,实际公差带是圆柱,你这个图纸缺少了太多的尺寸,不然可以用尺寸链推导理想位置,还有就是要注意被测要素满足最大实体要求,要有尺寸补偿

网友(2011-05-20):
导入数模就理论值了

网友(2011-08-19):
我也遇到了测量困难,可惜受制于威望值暂时不能在此发表帖子.........

网友:
轮廓度专卖测啊?我还从来没有测量过!

网友:
如果吧数模图导入以后,根据图纸我应该怎么样去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