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圆柱型产品(电机外壳),要用哪些工艺---请教

楼主(2007-12-09):
各位大哥,小弟刚接到一圆柱型产品(电机外壳),不知要哪些工艺,我有冲压机及液压机,不知还要哪些设备,哪里有买,不胜感谢!!!

图片

网友:
我觉得够了,你应该都是模具成型的。

网友:
1、下料,底座应该可用冲压机,圆筒也许需用剪床。
2、底座成型用液压机,冲压机圆筒冲孔。
3、圆筒圈圆,冲压机板端预圆后如果用专用三辊机圈圆,应该是合适的。
4、焊接,圆筒板薄,可用氩弧焊,厚一点,用二氧化碳保护焊。需焊接工装设备。
5、底座与圆筒点焊联接。
大致如此吧,还缺一些设备。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这可能需要卷筒机,不知哪里有买?

楼主:
这需要卷筒机卷圆再焊直缝,我不知道卷筒机哪里有买?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