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冲床可否做到这样?---研讨

楼主(2007-12-09):
高速冲床(机械式非油压)
转速:0~2000转
全部转速都可加长工作时间,回程快;下死点可保压,比美油压机。
低速区:扭矩大,压力行程长,可适用拉深成形.
高速区:滑移少,生产速度快,下死点位置稳定.

可不可能达成?

谢谢。

网友:
转速:0~2000转---一般高速冲床都有最低速限制,转速:0~ 开始,似乎还没看过高速冲床有这样规格。一般冲床倒是见过可以低到近0。
低速区:扭矩大,压力行程长,可适用拉深成形.---还没看过
高速区:滑移少,生产速度快,下死点位置稳定.---一般规格

网友:
兄弟,高速冲床好象在中国不多 ,据我所知,有一台文革时的被某私企买去发展了;
现在用的,我不懂.

网友:
做拉伸的效果可媲美油压机?
那我倒想见识一下.

楼主:
狙击手兄弟,高速冲床现在在中国好象很多,可能是专业不同吧。上月底在深圳富士康机床展,日本冲床转速2400,瑞士冲床转速1800,台湾冲床转速1100。
---
刘畅兄弟,油压机做拉伸主要是速度慢和全程满压力,不知我这样认知对不对?

网友:
对,但是我们不得不回归到机床的工作原理,结构特性上来。油压机的保压过程
高速冲床可以做拉伸,我信.但其效果无法达到油压机做出的效果
气动冲床就可以

网友:
FANZAI兄弟,你的论点里怎么没有中国自己的呀.别灰心,好好赶吧.
高速的和油压机的工作原理是有很大不同的.
高速冲床能达到延伸的效果,但有一定的技巧.我见过某企业用文革时期做的高速冲床加工的延伸产品,很好.

网友:
国產的高速冲床质量和速度都不是很好,一些知名大厂做出来的產品比不上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啊!
狙击手 爷,能否告知文革时期做的高速冲床的速度和拉深的概约尺寸。
高速冲床的和油压机的工作原理是有很大不同的.应该是指机械本身的工作原理吧!
俺是冲压工作者,对机械设计外行,见笑了。

楼主:
感谢大家

全部转速都可加长工作时间,回程快;用连杆机构或肘节机构是可以达成的。

楼主:
请教:2000转高速冲床还要注意那些项目?

网友:
   对不起,具体参数我不记得了,但产品是桑塔纳的一个配件,横截面是T型,大约有110 mm,还有一个拐弯,一般加工太贵了.
  据说设备性能很好.

网友:
狙击手 爷,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各位先进前辈,
高转速冲床首重平衡,尤其是动平衡。有好的建议可以参考不
加速度产生的振动是一大难题。特别是 回程快 的设计。有请各位前辈协助。

网友:
我们公司在用的冲床可作简单拉深,可要达到楼主所说的效果不太可能。

楼主:
拓达人 兄弟:
冲床的动作是简单,就是上下而已,但是可以做出来许多复杂产品。
可能是贵司的做法比较单纯。
这是慢速冲床

网友(2008-01-19):
肘节式冲床可以做冷挤压、冷锻的加工。
随着下死点的接近,滑块的运动速度会逐渐减缓,压力逐渐增大,在离下死点8mm处达到冲床最大公称压力。至下死点有个一个保持的过程,并且回程速度加快。

我们公司有生产这种冲床,并且已经有很多客户购买用来代替原先使用的液压机。
详细的资料可以联系我woaisony@163.com
谢谢。

网友(2012-09-06):
我是机电一体化的 学机械比较吃力,求教各位大侠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