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应该如何抛光?

楼主(2007-12-09):
把紫铜抛光成镜面,在磨床上用什么砂轮比较好?

网友:
初期好象要使用砂轮,但到了后期就得使用研磨处理了

网友(2009-05-28):
更多是布轮抛光呀

网友:
紫铜抛光液
主要用途:本品适用于铜及铜合金的酸洗抛光,清除铜表面氧化层、暗污色及锈斑各种污垢等,增加铜表面光泽。
突出特点:针对性更强,常温浸泡,酸洗抛光一次完成,和普通酸洗液相比,处理后工件表面光泽更优。液体可再生。
适用范围:适用于紫铜、磷铜、青铜及含铜量为62%以上的黄铜。
理化指标:外观状态:无色或淡黄色液体 比重:1.3左右 PH值:1-2
使用方法:1、本品为工作液,小工件浸泡时间为0.5-1分钟,大工件可根据表面污垢或实际要求适当延长浸泡时间,至光亮为止,一般不超过5分钟。浸泡完毕取出水洗净,进行中和1-3分钟,清水冲净,进行干燥处理(离心干、风干、晾干、烘干),再用铜防变色剂浸泡1-5分钟;2、在下列情况添加再生剂:(1)抛光一段时间后铜表面光泽不够(2)酸洗抛光后黄铜表面呈暗红色。添加量按抛光液总重量的10%—20%,建议补加再生剂的次数为2-3次;3、抛光液于15-25度温度下使用效果较好。
注意事项:1、建议在通风厨或通风良好环境下生产操作;2、本品有较强腐蚀性,在搬运、使用及废液处理等过程中戴好防护用品,勿触皮肤,勿入眼、口,如误触,立即清水冲洗,再用1%小苏打溶液(小苏打为分析纯,水为蒸馏水)反复冲洗,最后用清洁冷水冲洗干净,严重者,按强酸烧伤就医;勿让小孩接触,勿饮。

网友(2009-07-20):
学习了,紫铜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学习了,紫铜是干什么用的啊?
引用 网友A:

紫铜就是工业纯铜,其熔点为1083℃,无同素异构转变,相对密度为8.9,为镁的五倍。比普通钢还重约15%。其具有玫瑰红色,表面形成氧化膜后呈紫色,故一般称为紫铜。它是含有一定氧的铜,因而又称含氧铜。
紫铜的用途比纯铁广泛得多,每年有50%的铜被电解提纯为纯铜,用于电气工业。这里所说的紫铜,确实要非常纯,含铜达99.95%以上才行。

网友A:
紫铜就是工业纯铜,其熔点为1083℃,无同素异构转变,相对密度为8.9,为镁的五倍。比普通钢还重约15%。其具有玫瑰红色,表面形成氧化膜后呈紫色,故一般称为紫铜。它是含有一定氧的铜,因而又称含氧铜。
紫铜的用途 ...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谢谢

网友:
紫铜抛光液谁有,有的联系我下,13738020172

网友:
是啊
抛光依靠抛光机等设备,磨床只是前期表面加工处理而已。
抛光液,很好的东西。只是使用注意安全。

网友(2010-03-11):
大家好!我公司专门生产紫铜抛光用的抛光轮。相比较抛光液,没有污染,安全环保。可以达到镜面效果,欢迎大家前来询问! 13526863977 尚华岐!

网友:
访问一下我公司钢站,有紫铜抛光液达到镜面效果。时间3-20秒。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资料,学习了。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