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压路机前进行走缓慢故障的排除

楼主(2007-12-09):
     一台YZC7(CC21-II)型两轮振动压路机,在施工中突然发生后退行走正常而前进行走缓慢的故障。
针对此现象,我们首先用量程为40Mpa的测压表分别对前进、倒退两种工作状态下液压驱动系统的压力进行了测量,结果显示:后退时压力基本符合驱动系统的正常溢流压力。因液压管路并无泄漏及堵塞现象,根据该机液压驱动系统的原因和结构,确定故障的大致发生在以下两部分:一是驱动液压泵总成;二是驱动液压马达总成。接着,将连接前、后驱动液压马达总成油管的进油一端对调安装,结果显示出相反的故障现象;即前进正常,后退缓慢。由此可确定驱动马达总成并无故障,故障应出在驱动液压泵总成上。
该驱动液压系统为闭式回路,驱动泵总成包括:驱动泵、驱动泵供油泵、溢流阀、两个单向阀和一个倒顺车伺服阀。该驱动系统的工作原理是:驱动泵供油泵为单向定量泵,它与驱动构成双联泵,使从液压油箱经粗滤器过滤的油液流向两路;一路供制动阀、倒顺车伺服阀用;另一路经溢流阀和两个单向阀分别向驱动液压系统的进、出回路供油和补油。供油泵的供油压力为1.2-1.7 Mpa,它由溢流阀来保证。两个单向阀的一端各自与驱动系统中的进、出回路相连,另一端均与溢流阀相通,以防止系统中的压力油回流内泄。驱动泵为双向变量泵,由倒顺车伺服阀控制其向驱动系统提供双向、变量的压力油,再由驱动马达将液压能转变为机械能。驱动系统压力则由驱动马达总成的两个溢流阀来控制(压力为35 MPa)。
根据上述驱动液压泵总成的工作原理,如果驱动泵、驱动泵供油泵及溢流阀有故障,机器应是前进与倒退行走均不正常,但事实上仅是前进缓慢,因此故障只可能出在单向阀和倒顺车伺服阀上。两个单向阀的作用是,分别对前进、后退驱动系统补油且防止回流,如其换效将直接导致驱动系统压力失常;从操纵上看,倒顺车伺服阀并无异常现象。故初步断定,故障是由单向阀引起的。
于是,拆检了驱动泵上的两个单向阀。结果发现其中一个单向阀的阀芯与阀座的接合处有一密封圈碎块,从而使该单向阀封闭不严,导致前进行走驱动系统内泄,由于系统压力下降过大而使该机出现故障。清洗该单向阀并装复后,故障被排除。
事后分析认为,造成此种故障的根源主要是对液压系统的保养不到位,没有按保养规程清洗液压系统和更换液压油滤芯,致使杂质进入液压驱动系统。

网友(2008-06-13):
分析的思维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