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地机修后不能起步和油温高的原因

楼主(2007-12-09):
平地机修后不能起步和油温高的原因

PY185
型平地机,采用的是杭州齿轮箱厂生产的6WG180型变速器。在使用维修过程中,曾多次遇到变速器修好试机时出现发动机无论以低、中或高速运转时,挂挡后均不能起步;发动机低速运转时挂挡后不能起步。中、高速运转时挂挡后起步不平稳;液力传动油升温过快,油温高等现象,分析其原因如下:
1.平地机不能起步。
一次,变速器修好后,试机时无论发动机以低、中或高速运转,挂挡后平地机均不能起步。用开口扳手拧松流入各离合器组的进油管,发现油管内有大量气泡的液力传动油溢出,说明液力传动油进入了离合器;高压油管部分带有大量气泡,说明传动油不够或者是低压油路有进空气的地方。首先检查变速器传动油是否足够:将发动机熄火后,打开变速器回油口,发现从加油口处外冒带有大量气泡的液力传动油,停机0.5h后再检查液力传动油时,发现传动油严重不足。于是,向变速器补加传动油,但加油时发现加油不畅,因而怀疑是位于变速器上面的通气堵塞,检查时果然发现通气孔被油泥堵塞,检查时果然发现通气孔被油泥堵塞,疏通后加油顺畅;加足传动油后试机时无论发动机以低、中或高速运转,挂挡事平地机均能顺利起步。分析原因是,在向修好后的变速器加油时,由于加油速度过快以及通气孔堵塞,使变速器内被密封的空气未能及时从通气孔排出,致使变速器中没有注入多少油,但却给人“已加满了”的假象,而实际上此时变速器传动油远远不够,故发动机无论以低、中或高速运转时,挂挡后都不能起步;而发动机熄火后,打开变速器加油口却有油往外冒出的现象,则是因密封在变速器内的空气受热膨胀而引起的。
2.发动机低带运转挂挡后不能起步,中、高速运转时挂挡后起步不平稳。
一台检修过的变速器正常工作仅20h后就出现如下故障现象:发动机以低速运转进挂挡后不能起步,以中、高速运转时挂挡后(无论是前进挡或是倒退挡)均不能平稳起步(向前或向后突然一窜,俗称“发撞”)。
根据故障现象分析认为,可能是变速器在拆卸检修过程中泥沙等杂质未清除干净,而在正常使用20h后,杂质、沙粒已通过液力传动油的流动逐渐被吸附在液力传动油路的细滤器上,从而造成细滤器严重堵塞(粗滤芯为滤网,堵塞的可能性小)。发动机低转速时,变速器供油泵转速也低,油泵的出油量也少,此时细滤器基本上能起到过滤作用;由于供油量小以及流过细滤器时的阻力大,油泵的供油量与各处的泄漏量相当,导致油压低不能使离合器接合,故平地机在挂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