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液压件常见的噪声故障

楼主(2007-12-09):
1. 溢流阀的噪声
    溢流阀易产生高频噪声,主要是先导阀性能不稳定所致,即为先导阀前腔压力高频振荡引起空气振动而产生的噪声。其主要原因有:

(1)
油液中混入空气,在先导阀前腔内形成气穴现象而引发高频噪声。此时,应及时排尽空气并防止外界空气重新进入。

(2)
针阀在使用过程中因频繁开启而过度磨损,使针阀锥面与阀座不能密合,造成先导流量不稳定、产生压力波动而引发噪声,此时应及时修理或更换。

(3)
先导阀因弹簧疲劳变形造成其调压功能不稳定,使得压力波动大而引发噪声,此时应更换弹簧。

2
.液压缸的噪声

(1)
油液中混有空气或液压缸中空气未完全排尽,在高压作用下产生气穴现象而引发较大噪声。此时,须及时排尽空气。

(2)
缸头油封过紧或活塞杆弯曲,在运动过程中也会因别劲而产生噪声。此时,须及时更换油封或校直活塞杆。

3
.管路噪声
    管路死弯过多或固定卡子松脱也能产生振动和噪声。因此,在管路布置上应尽量避免死弯,对松脱的卡子须及时拧紧。
4.柱塞泵或马达的噪声

(1)
吸空现象是造成液压泵噪声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油液中混入空气后,易在其高压区形成气穴现象,并以压力波的形式传播,造成油液振荡,导致系统产生气蚀噪声。其主要原因有:
    ①液压泵的滤油器、进油管堵塞或油液粘度过高,均可造成泵进油口处真空度过高,使空气渗入。
    ②液压泵、先导泵轴端油封损坏,或进油管密封不良,造成空气进入o
    ②油箱油位过低,使液压泵进油管直接吸空。
    当液压泵工作中出现较高噪声时,应首先对上述部位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2)
液压泵内部元件过度磨损,如柱塞泵的缸体与配流盘、柱塞与柱塞孔等配合件的磨损、拉伤,使液压泵内泄漏严重,当液压泵输出高压、小流量油液时将产生流量脉动,引发较高噪声。此时可适当加大先导系统变量机构的偏角,以改善内泄漏对泵输出流量的影响。液压泵的伺服阀阀芯、控制流量的活塞也会因局部磨损、拉伤,使活塞在移动过程中脉动,造成液压泵输出流量和压力的波动,从而在泵出口处产生较大振动和噪声。此时可对磨损、拉伤严重的元件进行刷镀研配或更换处理。

(3)
液压泵配流盘也是易引发噪声的重要元件之一。配流盘在使用中因表面磨损或油泥沉积在卸荷槽开启处,都会使卸荷槽变短而改变卸荷位置,产生困油现象,继而引发较高噪声。在正常修配过程中,经平磨修复的配流盘也会出现卸荷槽变短的后果,此时如不及时将其适当修长,也将产生较大噪声。在装配过程中,配流盘的大卸荷槽一定要装在泵的高压腔,并且其尖角方向与缸体的旋向须相对,否则也将给系统带来较大噪声。

网友(2008-01-16):
产生噪声的原因
(1)泵的流量脉动和压力脉动,造成泵构件的振动。这种振动有时还可产生谐振。谐振频率可以是流量脉动频率的2倍、3倍或更大,泵的基本频率及其谐振频率若和机械的或液压的自然频率相一致,则噪声便大大增加。研究结果表明,转速增加对噪声的影响一般比压力增加还要大。
(2)泵的工作腔从吸油腔突然和压油腔相通,或从压油腔突然和吸油腔相通时,产生的油液流量和压力突变,对噪声的影响甚大。
(3)空穴现象。当泵吸油腔中的压力小于油液所在温度下的空气分离压时,溶解在油液中的空气要析出而变成气泡,这种带有气泡的油液进入高压腔时,气泡被击破,形成局部的高频压力冲击,从而引起噪声。
(4)泵内流道具有截面突然扩大和收缩、急拐弯,通道截面过小而导致液体紊流、旋涡及喷流,使噪声加大。
(5)由于机械原因,如转动部分不平衡、轴承不良、泵轴的弯曲等机械振动引起的机械噪声。
二、降低噪声的措施
(1)消除液压泵内部油液压力的急剧变化。
(2)为吸收液压泵流量及压力脉动,可在液压泵的出口装置消音器。
(3)装在油箱上的泵应使用橡胶垫减振。
(4)压油管的一段用橡胶软管,对泵和管路的连接进行隔振。
(5)防止泵产生空穴现象,可采用直径较大的吸油管,减小管道局部阻力;采用大容量的吸油滤油器,防止油液中混入空气;合理设计液压泵,提高零件刚度。

网友:
"并且其尖角方向与缸体的旋向须相对,否则也将给系统带来较大噪声。"
这个怎么理解呢?我印象中有些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