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外径、内径?

楼主(2007-12-10):
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测量外径、内径?有那些方式如何分类和运用!

急啊!!谢谢大家!

网友:
对于测量来说,测量外径、内径的方式不重要,最重要的还是准确度和效率,还有其他因素。具体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范围太广,不好回答。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2575
这个帖子里有全部测量内孔的工具。

网友:
做测量的最重要的是定位,
定位可靠,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主要还是要避免人为因素造成的检测误差,还有就是测量的准确性,方法有多种多样,但结果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