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零件上激光切割孔如何精确定位?

楼主(2007-12-10):
在零件上激光切割孔零件如何精确定位?接触激光切割时间不长,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1-19):
夹具精确定位,已经制造,很好

网友:
零件是不是平面的?厚度多少啊>?开孔多大?

楼主:
20*20*2方管,长2000,一次20多根

网友:
本公司有制作一个L型板
固定在雷射床台上
再以 X100 Y100 作为基准
下去切割一个正方形
师父告诉我说每天机台开机位置有差异
所以每开机就要对一次
虽燃有点麻烦
但是真的蛮准的喔
希望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2008-03-07):
我的不需要每开机就要对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