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坐标测量机的测头经常无故报警

楼主(2007-12-10):
三坐标测量机的测头经常无故报警,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是搞什么行業的!三坐標用于什么工件的檢測?報警是個什么情況!

网友:
你有自己的软件说明书吗?里面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你这个测头已经到寿命了,里面的弹簧不能复位,需要更换。

网友:
楼住把情况说清楚点或者对照用户手册查一下

楼主:
测头停在那里,没有任何的操作,传感器的灯一直亮着,控制柜中的蜂鸣器一直在响,软件中没有任何的报警提示,只要复位一下就可排除,只是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有时在自动检测的过程中,也会无故的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
测头停在那里,没有任何的操作
----------------------------------------------------------------------排除撞机
传感器的灯一直亮着,控制柜中的蜂鸣器一直在响
--------------------------------------------------------------------说明测头一直保持测量状态
软件中没有任何的报警提示
--------------------------------------------------------------------用的是什么软件?
只要复位一下就可排除,只是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接触不良?

个人估计是测头系统连线接触不良或者测头使用寿命快到了

楼主:
测头的一般使用时间是多长或是多少次?还有什么判断标准吗?

网友:
标准寿命是碰数100万次

网友:
LZ放心吧,只要不是人为的,用个一年半载没问题的。

楼主:
我们这台机子已经用了五,六年了,以前也有这种情况,只是现在比较平凡,要想更换没有充足的理由有点难!有什么方法可以来检测它?

网友:
找供应商,厂商有办法检测的,
其实就是Renishaw自己公司的软件,客户拿不到而已

楼主:
这帮人的出场费很高吧!前段时间,找三坐标公司的来校精度,人还没来价格单先给你发过来,他们也是有自己的软件,给了客户不就得了

网友:
出了问题谁负责?会坏设备的啊
或者要不让你们公司的人去培训使用这个软件,
估计两种办法费用都不在出场费以下吧

网友:
就你说的这个情况很难判断,软件,硬件都有可能。

楼主:
是要请厂家来的,费用再高也要的,要不然会影响到设备的正常使用的,到时候出了大的质量问题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7楼的说的比较好哦!!!!

网友:
找厂商看下吧,不排除软件和线路问题,
软件话,重装下吧

线路上不排除接触不良
例如老鼠咬之类的问题

这种问题看到实际的情况才能确定

楼主:
老鼠之类的情况我也考虑过,可以排除,线路有问题的情况有可能,像这样的设备用这么长的时间线路的故障是最常见的,我还遇到测头不碰工件的表面就直接测量下一点的情况你们说奇怪吧!

网友:
还是找供应商来吧,费用是肯定的。这就是人家不给软件的原因。

网友:
不给软件费用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安全.
老的机器无所谓的
如果是新机,特别是在保修期内的,搞坏了算谁的.

所以基本上厂商都不会给客户危险的,会损坏设备的软件,这不仅包括量具也包括你生活中其他的物品,
例如手机,基本上现在手机都是可以刷软件的,例如现在的cpu都是可以刷频的

如果给的话,接下来就是必要的软件培训,浪费不仅仅是金钱,时间,感情.......

楼主:
我有这样的体会,新机子,如果有问题那对于操作者并不是件坏事,至少会知道更多的关于机器的知识,也为日后的工作带来许多的便利,当然,有谁希望自己花大价钱买来的设备有问题呢?!

网友:
其实培训操作者应该从供应商安装硬件就开始了.看到设备是怎么一步一步安装起来的,对自己认识和保养cmm是很重要的,
但是现在的客户都喜欢从培训软件开始

其实新机器出问题给供应商的麻烦也不少,至少维修费用肯定是自己出.无形中提高了成本

楼主:
其实每一位操作者都是希望从安装就开始介入的,但是大多数的操作者也只是操作者而已,他先是操作者,所以要去熟悉软件,在操作没有困难的时候才会来关心设备的维护,要想用好设备软件,硬件方面的知识一个也不能少的

网友(2008-01-15):
是啊 ,有主次是一定的。

我说的意思是工厂在安装设备的时候如果能让培训人员开始学习,虽然只是简单的看看
好多工厂你安装设备的时候没人理你
你安装好后说培训了,企业才安排人过来

网友:
建议替换法看tp200 sensor&moudle是否故障,或者用pptr(青岛1个,HK1个)测看看,是没有软件可以直接测量测头故障的

网友:
三坐标测量机的测头经常无故报警一事

我是国内专业生产测头的企业。主要是生产机床测头,对于测量机测头与机床测头属于同类产品。
我看了一些朋友所发的帖子,只有一、二位说的是正确的,测头在未修改软件情况下,测量机在测头时当其正在运行或刚接触工件发信号,即灯亮或发声时,没有如以前一样测头自动返回,进行下一点程序却一直响或亮灯,主要是测头内部触发机构的原因,是其触发机构出现问题。需要更换触发机构内部元件。

测量机测头主要是雷尼绍生产的测头,可以与雷尼绍联络,让其处处理。

网友(2008-12-09):
测头报警的话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上面所说的寿命次数快到了,另一种是测头连接处脏了没有清洁。不知你的是哪一种。。。

网友:
上面的哈尔滨的机床测头,呵呵,不知道现在是否有什么新改进了

TP25的感应器,很久的了

网友:
呵呵!我就知道你用的是RENISHAW的测头,如果你用的是很短或一般的探针的话,应该是测头内部疲劳所造成的,如果仅仅出现在长探针或重探针上,可能是灵敏度的问题, 如果你的是TP2/Tp6的话你可以通过调节所谓的测量力来改善的!就是拧下来,大概是用M1.5 的六角扳手伸入里面顺时针拧加大测量力。反之则减少测量力!
祝你成功!

楼主:
TP200的,怎样调节,这种事情还是经常发生,有时只能等一段时间再测量,他也会随温度的变化而有更强力的表现,
不知道怎样搞?????

网友: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2011-08-11):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侧头,可能是吸盘不干净了,你可以用橡皮泥清洁下吸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