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或者Q195热轧钢板的厚度公差---请教

楼主(2007-12-10):
有谁知道Q235或者Q195热轧钢板的厚度公差怎么规定的呀?厚度为3.0和4.5规格的,拜托了!

网友:
你是生产厂家还是使用者?

我给你个参考的:

2.5~3.0厚的:正负0.17

4.0~5.5:正的0.1到负的0.30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是使用者,请问有没有这方面的标准资料,我要给客户提供。谢谢

网友:
请查阅GB/T709-1988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哪能查阅到GB/T709-1988标准,我从94年出版的《钢材大全》里查的,这里的标准没有对厚度公差进行规定,是不是我的这本书太老了

网友:
这个好像要看产品标准的吧?

网友(2008-11-24):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570&extra=page%3D1
给你一个联结,里面有你所需要的.

网友:
热连轧钢板及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Q/BQB 301-2003 代替 Q/BQB 301-1999)
...
钢板及钢带的厚度允许偏差 mm

下列宽度时的厚度允许偏差

公称厚度 ≤1200
普通精度 PT.A
≤1200
较高精度 PT.B
>1200
~1500
普通精度 PT.A
>1200
~1500
较高精度 PT.B
>1500
~1800
普通精度 PT.A
>1500
~1800
较高精度 PT.B
>1800
普通精度 PT.A
>1800
较高精度 PT.B
≤1.50 ±0.15 ±0.13 ±0.17 ±0.14
>1.50~2.00 ±0.17 ±0.14 ±0.19 ±0.15 ±0.20 ±0.17
>2.00~2.50 ±0.18 ±0.15 ±0.20 ±0.17 ±0.21 ±0.18 ±0.23 ±0.19
>2.50~3.00 ±0.20 ±0.17 ±0.21 ±0.18 ±0.22 ±0.19 ±0.24 ±0.20
>3.00~4.00 ±0.22 ±0.19 ±0.24 ±0.20 ±0.26 ±0.21 ±0.28 ±0.22
>4.00~5.00 +0.20 -0.40 ±0.21 +0.20 -0.45 ±0.23 +0.25 -0.50 ±0.24 +0.30 -0.45 ±0.25
>5.00~6.00 +0.20 -0.45 ±0.24 +0.20 -0.50 ±0.25 +0.25 -0.55 ±0.26 +0.30 -0.55 ±0.30
>6.00~8.00 +0.20 -0.50 ±0.28 +0.20 -0.55 ±0.30 +0.25 -0.60 ±0.31 +0.30 -0.60 ±0.35
>8.00~10.00 +0.20 -0.55 ±0.32 +0.20 -0.60 ±0.33 +0.25 -0.65 ±0.34 +0.30 -0.65 ±0.40
>10.00~12.50 +0.20 -0.60 ±0.35 +0.20 -0.65 ±0.36 +0.25 -0.70 ±0.37 +0.30 -0.75 ±0.43
>12.50~15.00 +0.20 -0.65 ±0.37 +0.20 -0.70 ±0.38 +0.30 -0.75 ±0.40 +0.35 -0.75 ±0.46
>15.00~25.40 +0.20 -0.70 ±0.40 +0.20 -0.70 ±0.42 +0.35 -0.75 ±0.44 +0.40 -0.75 ±0.50

网友:
实际尺寸都是靠近下偏差的!

网友:
9楼的太有才啦

网友(2012-03-19):
thfn 怎么样赚取威望啊
郁闷

网友(2012-06-19):
威望不够怎么办啊 !

网友:
再加威望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