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如何加工?---请教

楼主(2007-12-10):
在加工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楼主:
貌似有人嫌解压缩太麻烦...再发个

楼主:
这个东西其实已经做出来,但是我觉得我们做法有点不合适.做这个东西的关键是折弯(折弯的关键又是折弯线附近孔的排布),用普通的弯板模具不太好做,我们自己设计了一套Z形弯板模具(这就是我觉得不合适的地方,这个东西一个月也就做5件,做专用折弯模具成本不合适).我想以这个东西,社区里的大虾讨论一下想类似网板的钣金件如何加工.期待高见...

网友(2008-01-26):
往往外

那你是怎么做出来的啊 兄弟

楼主:
用普通的弯板刀太考验师傅的手艺了(试过,下3块料,折出来一次是一个样和图纸上差得太远),换个人折出来的东西就一样,同一个人同一台机器质量也不稳定而且费时,本人设计了一把Z形弯板刀  当然是这个件专用的。。。   弯板刀到货之后试出延伸率  再改展开图。  展开图的时候,孔的排布不能随便排,展开图上弯板线上要有一排孔的圆心在弯板线上,这样折弯的时候才不变形。
现在已经量产,证明上述方法可行。
不知道其他同行有什么意见,大家可以相互学习下。

网友:
一个月就5件就这样做就可以,如果量大交易用滚轮滚后冲孔。

网友:
滚轮??如何折弯??
我们公司就有滚轮压平的,想听听滚轮怎么折弯?

网友:
大大请问这是做什么的呢
可以加以说明一下吗
感觉图有点看不懂

楼主:
图看不懂? 这个图是1角画法。。是挖掘机上一个防尘散热的板,具体是用在哪个部位没见过。。。

楼主:
滚轮 折弯 怎么搞?
我们公司就有折弯机,那东西没有。。。

网友:
折弯

这个零件关键是孔有位置要求,如果没有孔的精度要求,用折弯机折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公司做了也是汽车里隔板,总共折了五十多刀呢,就用常规折弯刀折的。

楼主:
散热的孔位置要求不是很严格,但是安装孔的位置必须保证,不在公差之内肯定是不能发货的。  刚开始我是用普通的弯板刀做的,但是折出来的东西实在是不敢恭维,不知道你们的工艺是怎么做的,可否告知。

网友:
图上有一些标注看不太明白,我很少看这样的图纸。这工件的加工的精确度也不明白,偏差是正负2mm吗???这个偏差有点离谱!一般来说只要人工折弯就可以做出来!!!精度可以保证在正负1mm之内。安装孔可以在工件成型之后在打。用普通折弯机绝对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