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性炉子,怎么能使S的含量低下来?

楼主(2007-12-10):
我们公司用的是酸性炉子,现在有个铸件的成分是20CrNiMo,   其中S含量≤0.015,P≤0.020,目前我们的P控制的还没有什么问题,就是S的含量控制不住,怎么能使S的含量低下来?目前我们在原材料上下了功夫,用低S,P的纯铁熔炼,但还是经常超标。

请教,谢谢。

网友:
LZ好!对于你说的这种材料,S的这个含量,一般中频炉只有在镁砂炉衬(碱性的)中可以降下来,具体的操作是:
先按一定的比例加入造渣料,石灰和萤石,要尽可能保证有效的颗粒度。
其次,在熔清取样后,扒去旧渣再加入造渣料,造新渣,这时要注意思加大功率,提高温度,以便脱S反应。在多次反复造渣后,再配合金,调整化学成份。
注意:石灰必需是烧制不久或是干燥的,并且是低S、P少杂质的,萤石也必需是经烘烤的。

楼主:
谢谢你详细的解答,我们现在是酸性炉,不知道碱性的镁沙炉怎么打.

网友:
首先说明,最好选用在90%以上的电解镁砂,在配料前一定要进行磁选。
这分为干打和湿打两种。

网友:
我们因为不做铸钢件,所以对你的问题我只能通过请教其他师傅,因为沟通和交流上存在的问题,所以,我感觉,你的问题可能无法获得满意的答复。
电弧炉可以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而你说的酸性炉就是中频炉无法完成脱硫,只能通过控制原材料的质量解决你的问题,也就是说,你想要硫含量达标必须使用达标的原材料!
不知道有没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