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性负载,设计时如何考虑---请教

楼主(2007-12-10):
哪位大侠能讲讲,比如说惯性负载,设计时如何考虑等等。

网友:
什么样的惯性负载,是不是油缸的惯性负载,很好解决的

网友:
惯性负载是液压控制系统常见的负载种类。设计首先必须要折算惯量的总大小,包括减速机构、油缸活塞杆,全部折算。其次在计算过程中必须进行功率匹配,还要考虑整体的动特性,这些东西比较复杂,还需要研读专门的教材或资料

楼主:
论坛上有这方面的资料吗?请指点一二。

网友:
找液压控制系统这本书就可以

网友:
张利平的《液压站设计与使用》这本书上有,,论坛里也有这本书
液压缸的惯性力 F=ma
                        m——运动部件质量  kg
                         a——运动部件的加速度   m/s2
液压马达的惯性力矩  M=Jε
                         J——mD2/4
                         D——旋转部件的直径  m
                         ε——旋转部件的角加速度  rad/s2

网友:
为防止惯性负载对油缸的冲击,需要缓冲设计,俗称"针阀".为使活塞工作稳定,保护密封件,加"关闭阀"

楼主:
谢谢诸位,我好好找找,论坛真好!

网友(2014-11-14):
请问什么是惯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