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转换的小软件

楼主(2007-12-10):
比较好用,推荐一下

网友:
Convert.exe 这是一个国外编的小软件,可以支持英制、公制和国际制单位之间的互相转换,种类众多,有长度、时间、压力等等等等。非常简单,输入即可输出,非常小巧,适合工程人员随身携带。" v, ~1 j* b( |
我下了,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