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此产品是用什么工艺做出来的?

楼主(2007-12-10):
此产品是铝管接头,是用什么工艺做出来的,麻烦高手进行解答?
拉伸后再加工的呢,还是?

网友:
我觉得这个零件的加工方法是:1、下料----呈比较厚的圆饼状,冲床冷挤压成中间小两头大的双向圆锥管;2、制作与零件内径形状尺寸相同的模具,由两件组成,在中间的最小处可以分开;4、将模具的一端装在车床的卡盘上,将加工的铝筒放入,再将模具的另一半放在车床的尾座端,顶紧,将车床的刀架上安装一把挤压刀,刀的前端是一个滚轮;5、撤掉中拖板的丝杠,加装一个仿形板;6、将小托板转过一个适当的角度并锁紧,用来调节挤压力大小;7、用薄片形的挤压刀挤压收环形槽;8、切掉两端多余的料。至此零件完成。以上意见提供参考,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参与讨论,如有不当之处恳请指正。

网友:
黄包车友好!

楼主的这个帖发重了,麻烦将你的发言拷贝到下面的链接中,然后建议管理员将这个帖删除!
谢谢!

syw  071216---19.59

此产品是用什么工艺做出来的?
http://bbs.cmiw.cn/frame.php?fra ... d.php%3Ftid%3D628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