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板的厚度,知道焊条,知道焊接方式,怎么确定焊高?

楼主(2007-12-10):
知道板的厚度,知道焊条,知道焊接方式,怎么确定焊高?谢谢

网友:
搂住好,从书中查到的,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第一, 角焊缝的焊脚尺寸 不应过小,以保证焊缝的最小承载能力,并防止焊缝因冷却过快而产生裂纹。焊缝的冷却速度和焊件的厚度有关。焊件越厚则焊缝冷却越快,在焊件刚度较大的情况下,焊缝也容易产生裂纹。
       因此,规范规定:角焊缝的焊脚尺寸 不得小于  1.5倍根号t   ,t为较厚焊件厚度(单位取mm);对自动焊,最小焊脚尺寸可减小1mm;对T形连接的单面角焊缝,应增加1mm;当焊件厚度小于4mm时,则取与焊件厚度相同。

       第二,角焊缝的焊脚尺寸 如果太大,则焊缝收缩时将产生较大的焊接变形,且热影响区扩大,容易产生脆裂,较薄焊件容易烧穿。
       因此,规范规定:角焊缝的焊脚尺寸不宜大于较薄焊件厚度的1.2倍(钢管结构除外)。但板件(厚度为t)的边缘焊缝最大 ,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a)当t≤6mm时,焊角尺寸 ≤tmm
(b)当t>6mm时,焊角尺寸 = t- (1~2) mm

        此外,当两焊件厚度相差悬殊,用等焊脚尺寸无法满足最大、最小焊缝厚度要求时,可用不等焊脚尺寸。

网友(点评):
说得很清楚,谢谢!

网友(2008-06-18):

原题:知道板的厚度,知道焊条,知道焊接方式,怎么确定焊高?
回复:焊脚高(K值)一般要求为:单面焊角焊缝的焊脚高为相邻薄板的0.7倍板厚;双面焊角焊缝的焊脚高为相邻薄板的0.5倍板厚。
另:起重机主梁上下盖板与腹板的角焊缝的焊脚高(K值)规定为不低于相邻薄板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