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螺纹滚压加工遇到棘手难题---求助

楼主(2007-12-10):
T型螺纹滚压加工遇到棘手难题我公司在滚压T型螺纹时遇到难题,不知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二。
举例说明:Tr24*5左旋螺纹长200mm,150mm两种。150mm用平滚加工,滚压前倒15度角,螺纹外径Φ21.4滚过后前后端各有10mm齿顶滚不足,退刀槽滚压前不割也试过,效果不明显。200mm用串滚加工,除了与平滚一样的问题外,导入端(最先放入滚压的,约80mm长)与后面的螺纹外径要相差0.5mm左右。两种加工方式滚压后轴在退刀槽位置都有弯曲现象。
因我公司第一次用滚压这一加工工艺,有许多经验及技术参数方面有很多空缺,望各位大侠能给予帮助,急

网友:
学习中,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有经验的大侠多发表意见。

网友:
能上个图片吗?
光说能解决问题的人不多@!

网友(2009-01-28):
可以把毛胚的图贴上来我看看吗?按理说应该好解决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楼主来了又回避了!
倒是说说呀?!
很想知道,这么一年了,解决了吗?

网友(2011-12-26):
串越式滚压我也很兴趣,150mm前后端各有10mm齿顶不足,我认为是正常现象,金属流量在二端就是不饱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