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54+0.03内孔如何检测

楼主(2007-12-10):
我公司有一产品45#钢,内孔Φ54+0.03,深65,表面粗糙度Ra0.8μm,现场加工的工件与通规有0.015间隙都放不进,通规与工件实际尺寸到底有多大间隙才应该能放进.
这类尺寸内径量表量精度好象不是很稳定,最有效的简单易行的检测方法怎么弄.
还请各位高手多指教!

网友:
气动量仪。现场加工的工件与通规有0.015间隙都放不进,不可能把?你做的通规是多少?通规是否准?你要自己检查一下。

楼主:
通规做到Φ54零位

网友:
楼主:看看与孔配合的工件外圆圆度怎样。

楼主:
我们是做外贸单的,按图施工,不知道配合外圆情况

网友:
那你把孔在加工一下,只要止规通不过就可以了。通规有没有敲击过,你确定通规没事吗?表面粗糙度Ra0.8μm你用什么机床做的?

网友:
第一,看看你说的0.015间隙是否属实;第二,如果属实应该是形状误差太大了(三楼提到的尺寸作为工序间检验应该是错误的,因为通规尺寸应该要比0位大几微米);第三,如果是大批量检测可以定做专用测头,气动的、电子的、指示表类的多的是,根据你的成本来考虑了,因为专用测头只能测量一定公差范围内的尺寸,而通用的内径量表可以通过调整测量一定范围内的尺寸。

网友:
孔的圆度你检查了吗?
塞规的圆度我觉得没什么要怀疑的,你加工的圆度就要验证了,圆度不好肯定是不能进的.
一般有0.01是肯定能进的.
检测时手法一定要稳,如果没把握,就旋转着进去,即使没用过的人也会容易塞进的.

网友:
楼主:我前公司碰到过类似事件,检测时用内径千分尺检测内孔,全都是合格品,后来发到国外客户处,孔全都小了,问题出在校准件上,你不要用千分尺校准内径量表,改用环规校准问题可能就解决了。

网友:
冰雪钱说的可能出现。针对楼主的情况是在他认为0.015的间隙下还不合格的,一般千分尺的不确定度在0.004,所以这个因素似乎不大可能,除非他用的千分尺很久没有校验了。用环规校准也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在环规本身检定准确的前提下注意使用环境温度和检定温度的差值引起的环规材料(我们一般都是用轴承钢热稳到60以上)和零件材料线胀系数差异大而带来的误差。这个误差是系统误差,可以通过实测然后每次检测都补偿一下。精度不太高的就不必了。

网友:
1塞规有没有问题
2内径表有没有问题
3孔的圆度
4检测手法
总之原因很多的。大家差不多都帮你分析了。冰雪钱的建议不错,用环规校准试试。既然内孔表面粗糙度Ra0.8μm,说明那个厂也不会很垃圾。+-3丝的公差应该难不倒他们。

网友:
扬天测量大侠误解我的意思了,公司后来经过实践证明用千分尺校量表与环规校量表相差一个系数,环规是买的标准件,楼主可以证实一下,你用千分尺校量表,然后按照量表测量工件,再用三坐标检测孔,孔肯定小了(有0.013左右误差),用环规校内径量表做出来的工件用三坐标检测孔是正确的。

网友:
向冰雪致歉。千分尺校对量表的确有一定偏差而且和操作者的技巧有很大关系。原来奇瑞汽车有人用这样的办法来大致校对我的量仪,我提出异议 ,但是人家能对得差不多,不过换了个人就是不行,当然我们自己是绝对不会这样用的,和您一样用环规校对。

网友:
千分尺有误差,量块也有误差。(我在实验室测试的结果都是偏大,当然我们希望偏大,如果偏小我们就要退货了,我们量块是塞槽用的)因此用千分尺校对量表的确有一定偏差。而环规要好一点。

网友:
冰雪钱说的其实就是加工单位和客户当时是对检验手段怎么约定的,也就是说用什么方法检验,因为各种检验方法有微小的差异,如你们的检测是统一为塞规,那你就用塞规检测,当然,你所用的塞规必须符合国家标准。

网友:
塞规检验最大的好处是方便,又能满足功能要求。当然,你的止规如能做成削扁就更好,这样对椭圆也能检出。

网友:
圆柱度的问题?

我觉得通规通不过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产品内孔的圆柱度不高,通常比较深的孔都会有一些斜度,即让刀现象,0.015进不去也正常吧!

网友:
晕哦,没有用内径千分表测啊

网友:
这种情况我们也有碰到过,塞规在制造时,前面要有引规部分,这样便于使用,还有就是孔的倒角,因为是钢件,在制定工艺时考虑在精镗孔前倒角(如果是镗的孔)然后再精加工,一般情况下0.015,Ra0.8um,塞规是可以进的,使用塞规时注意稳定性要好

网友:
扬天测量大侠误解我的意思了,公司后来经过实践证明用千分尺校量表与环规校量表相差一个系数,环规是买的标准件,楼主可以证实一下,你用千分尺校量表,然后按照量表测量工件,再用三坐标检测孔,孔肯定小了(有0.013左右误差),用环规校内径量表做出来的工件用三坐标检测孔是正确的。

    大侠记住了,不会差一个系数,应该是有0.003的误差,但不一定是小了,只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小了;这点我保证。千分尺用螺纹副给进,有间隙,使用时要附加一个反向力,这一点绝大多数使用者是不知情的,不相信的话可以再试一次 你不要笑我这样使用千分尺校量内经百分表,,你想想,50年代工人是如何生产的,其方法之一就是我所指。扬天测量说的那家汽车公司,后来为什么有异意,原因可能就在这里,人家能够达到使用要求。

网友:
建议使用内径千分表,并用环规校准

网友:
我估计圆度不好,另外要和客户或者检验统一检测器具,内径量表就内径量表,气动就是气动,每种方法都会有误差的

网友:
回楼上,有些特殊的公差检测可能是由于简化、近似代替等原因需要和客户或者检验统一检测器具,对于楼主的尺寸公差,只要用的是合适精度的测量器具,每种方法的测量结果都应该是基本一致的,具体到0.03的公差,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应该很大

网友:
就用环规对表,孔深65,看你用什么床子,0.03肯定镗,但加工中心和一般镗床不会带哨度,孔深刀子容易让刀,刀杆细的话刚性不足,容易椭圆,注意测量方法。查清看孔是椭圆还是带哨。

网友(2010-01-17):
同意以上意见,我们现场也是使用千分表,没问题的

网友:
你用表打没问题,你也量了通规也没有问题。有可能是粗糙度太大了,可以用粗糙度仪调查一下,我们以前也遇到类似情况。

网友:
孔径的测量最好不要用三坐标的测量结果来做基准的啊 ,三坐标测孔不准的 ,测量位置度是他的长项。

网友:
如果你是大批量的生产,而且是精度要求高 ,要求测量稳定的话 你可以选用德国DIATEST电子赛规来测量,最快最稳定,15810845104

网友:
比较赞同冰雪钱的观点,主要是在通规和形状误差这两方面,可以用千分尺校准一下通规和工件,然后就能确定是通规的问题还是加工的问题了,这样很容易能解决的。

网友:
1.孔不圆
2.表面太粗糙
检测建议用三爪内径千分尺

网友:
你的孔肯定是椭圆的

网友:
用内径千分尺检测内孔检测不出的内孔的最小点的 你做的孔圆度肯定有问题,有能力的话你用气动量头,但是你孔小的多的话气动量头也是赛不进的,我建议你用 内径杠杆千分尺(就是两点尺) 量的时候你要旋转的量找最小点,一般检测孔要找最小点。

网友:
同意狙击手说的.......

网友(2010-12-14):
用百分表就可以了呀

网友A:
那我前几天到江苏验收别人的产品,用他们的内径百分表测量我带去的轴承内孔都偏大0.02mm左右,校对时用的外径千分尺,这个是何原因?还有怎样才能精确测量孔内径尺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前几天到江苏验收别人的产品,用他们的内径百分表测量我带去的轴承内孔都偏大0.02mm左右,校对时用的外 ...

千分尺用量块对一下,看是否准。然后再内径百分表对零。

网友(2011-01-28):
新手学习中,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支持 做气动量仪.我们以检测轴承孔.只有1.5C否是用那个设备.前提是保证气压稳定

网友(点评):
1.5C否?

网友:
千分尺的测量力和内径表的测量力是否抵触,使用千分尺校对内径表需要技巧
最好用环规校对内径表

或者你的塞规有问题

网友:
在机械加工行业,如果未标注形状公差,形状公差为尺寸公差一般,建议用圆度仪检测圆柱度

网友(2011-02-28):
回复 网友B:

1.5可以保证

网友:
最好的办法还是通止规,便宜又实用。

网友(2011-08-26):
考虑试用气动量仪。光滑极限量规不要做成全形的。
看来是孔的形状误差较大。

网友:
1、可能是工件孔形状误差的影响导致塞规通端不能进,而且用内径量表测量出的尺寸是某一点的实际尺寸,而且用塞规检测的是工件的实际作用尺寸。根据泰勒原则,孔或轴的验收应该以实际作用尺寸为准。
2、严格说来,内径量表的校准最好是用标准环规,不是说千分尺的精度的问题,而是如果内径量表护桥如果对称度有误差的话可能成测量结果要比实际孔径小(在为没有通过圆心),而用标准环规校表就会消除护桥引起的误差。
3、工件内孔的粗糙度也会影响通端塞规的通过。
一点小看法,欢迎指教。

网友(2012-11-14):
三点内径千分尺

网友(2013-01-25):
气动量仪,量具是无法实现的,公差太小了!

网友:
直径这么大的还么有做过,做的都是小的止通规的检具。

网友(2013-04-01):
或许考虑零件变形,内径表先测下零件内孔的圆度,塞规设计是否合理?多种检测看下哇,内径千分尺×0.005以上,三坐标等吧

网友(2013-06-04):
应该是你加工的工件,内孔圆度超差,要不然测量方法有误,再或者属于薄壁零件存在变形。检测用的塞规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能想象到的问题大家都说出来了,LZ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网友(2018-08-09):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