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深沟球轴承的钢球数量如何计算?

楼主(2007-12-10):
请问普通深沟球轴承的钢球数量如何计算?

我的供应商同一种6002型号,居然有两种钢球数量:

9  个  4.762

7 个   4.763

如何解释?

有什么区别吗?

谢谢啦!!!

网友:
是否一个普通,一个轻型,,,或,一个重型,一个普通,,个人理解,请高手出来指正,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情,真是奇怪,关注中............

楼主:
目前就本人所知,机械手册是没有的,卓哲大侠说的有道理,多的钢球自然是"加强型"的,

可是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深沟球轴承型号,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

这样就多了两个钢球,成本不就上去了吗?

难道没有行业规范吗?

网友:
"加强型"轴承比普通型轴承的钢球数量要多,相当于普通型与重型的关系,一般用在轴承受力比较大的场合,像冷却塔专用减速机上.
不知道加强型轴承的价格比普通轴承贵多少,有没有国家标准规定其中的钢求数量?

网友A:
如果是同一品牌的,有一个肯定是假.
如果是不同品牌的,有一个是假的可能性很大.
只有不同体系(如瑞典,德国,英美,日系,国内)的轴承,在标准型号上滚子数可能有区别,在标准球轴承上,这种可能性小.

加强型的轴承不是同一型号,如在标准球轴承上,有多滚子的加强型,但是有附加型号后缀的,而且有装球用的缺口的.

楼主:
谢谢,一量酒大哥的解释,现在可以肯定的是:

有一个工厂的图出错了,不过问题又来了:

难道轴承标准型号,就没有地方查滚动体的数量嘛?

网友:
难道轴承标准型号,就没有地方查滚动体的数量嘛?

基本没有,滚动体的数量和各家的工艺,原料,装备有关系,所以往往一个体系的基本一样.
标准轴承我没有影响.
但大型滚动轴承,欧美的产品滚子往往比较大,套圈薄,而日系的滚子小,多,套圈厚.保持架做的精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同一品牌的,有一个肯定是假.
如果是不同品牌的,有一个是假的可能性很大.
只有不同体系(如瑞典,德国,英美,日系,国内)的轴承,在标准型号上滚子数可能有区别,在标准球轴承上,这种可能性小.

加 ...

那加强型的轴承与普通轴承不是同一型号了,那内外径也不同了?

多滚子的加强型,是另外一个基本型号再附加型号后缀的?

网友:
那加强型的轴承与普通轴承不是同一型号了,那内外径也不同了?
基本相同

多滚子的加强型,是另外一个基本型号再附加型号后缀的?
有加后缀的,据说也有加前缀的,各家不一样.

还有一种变形:通过增大钢球来增大C/C0的,保持架采用变形后的.

网友(2008-01-12):
呵呵!纯属偷工减料,伪劣产品。
6002轴承优化设计是9颗4.762。钢球少了会使轴承载荷下降。估计7颗球的是山东临清产的。
一般轴承是有标准的,洛阳轴承研究所有卖的,非标特殊轴承除外。

楼主(2008-06-03):
TWB网站的技术问答:

问:请问滚动轴承的滚动体的个数怎么确定?[2008-5-29]
答:这个是有设计公式的,但根据公式还是有范围的,它与回转中心径,滚动体直径和滚动体间的间隙等有关![2008-5-30]

网友(2009-03-28):
如果是不同规值的钢球有不同个数的话是设计不一样。如果同种钢球规值数量相差两粒的话少的自然是假的

网友:
承钢球设计的约束条件是:Kwmin (D-d)≤Dw≤Kwmax(D-d)
D : 轴承外径  32mm
d  :轴承内径  15mm
Kw: 200 系列轴承d ≤35mm Kw 取0.24~0.31,算出钢球的合格范围,在GB/T308-2002 钢球标准中找相应尺寸的个的钢球,优先选英制钢球。
一般设计6002 轴承设计参数为:Dw 为4.762mm ,Z 钢球数量为9个, 中心径为23.5 mm , 如果是7 个钢球那么钢球尺寸应大于4.762mm。

,

网友:
6002哪有7粒4.7625钢球的?扯淡!

网友:
同一个轴承型号不同的工况条件选取的数值可以不同。
如果在受载荷较大的情况下可选用9个
要速度精度的时候应该可以选7个

网友(2009-04-27):
慈溪有的轴承场在做偷料的轴承,2RS的有的就少装一粒球,保持器也改了,因为有RS挡着,看不见,就想蒙混过关,并且用BVT测试时,由于钢球少了,各项指标反而好了,搞笑吧?

网友:
标准6002轴承应该是9粒4.763钢球,但有的工厂为了降低成本,偷工减料用了7粒,一般计算元则是看填球角,大致公式为钢球直径X(粒数-1)/(3.1415926X(轴承外径+轴承内径)/2)X360,一般要求其结果在180左右,超过190后装配很难装,小于170基本就是偷工减料了。(轴承外径+轴承内径)/2称为轴承设计中径,但实际设计时可能会有一些偏差,可能根据计算的填球角对中径进行调整。

网友:
酒侠.就是在国内 一些轴承型号往往厂家不同 结构就不同 钢球数量就不同 但是在相同规格的球茎不会有不同数量的钢球 你哪个钢球少的应该是假的

网友:
标准的是7颗钢球,钢球越多,旋转精度越准,承载越大,其运行的寿命越长,在GB/T里没有具体要求钢球数,每个工厂,根据自身的产品定位,针对自己的客户,开发更适合自己的产品。这就好比现在浙江一带生产深沟球的工厂,沟道说是深沟设计,其实都是浅沟道,就连环驰轴承的沟道都是不合格的,为什么呢?因为套圈和加工上的偷工减料,竞争所至.

网友(2010-03-05):
标准的滚动轴承不仅轴承的钢球数量给定,而且钢球的直径也是给定的。滚动轴承钢球直径和数量是轴承的主参数,是经过优化设计得到的,全行业都一样。

网友:
标准深沟球轴承钢球数量可以经过优化设计得到,详细的设计技术可以咨询洛阳轴承研究所。洛阳轴承研究所有面向国内轴承行业推广的各类轴承设计方法和优化设计图册。

网友(2010-04-20):
有一家的图纸错了  装配时添球角度有要求  有一家的图纸肯定是球算少了  所以球少了两粒

网友:
有点看不懂,不过长见识啊,呵呵

网友:
个人认为:1、普通深沟球轴承的钢球数量应该是有标准的。2、至于你说的钢球数量9个与7个的区别,应该是从增厚轴承的内、外圈进行设计加工的,因为钢球的数量越多,轴承的内、外圈也相对增厚。这样,此轴承所承受的径向力也相对更大。

网友(2010-08-03):
确实有这样的事情,我就碰到过,品牌、标记、尺寸外观等全都一样,可就是滚珠少,使用效果不好,难道真是中了招了?

网友:
同样的型号各个厂家只是外形尺寸一样·机构设计有很多不一样的·尤其和国外的比较·国内向  无锡托林顿轴承就是个典型·与其他各大厂家的轴承结构都不一样·这很正常

网友:
手册上面对6002的轴承不是可以查到吗  应该是9个滚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