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ada数控弯板机故障一例---请教

楼主(2007-12-10):
型号NG50

开机报警,显示100,是电池(24V)故障,关机再开机故障消失;但参数保不注。

输入折弯参数后,启动后报警,显示3 15,L轴没有动作,不工作;

按CL可消除,不知道这个故障和电池有关没有,还是别的问题?

谢谢!急!!!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用于计数的QTY被误设置了,这样到了设置的数时就停止工作了,取消设置就解决315报警问题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