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n弹簧钢板热处理工艺---请教

楼主(2007-12-10):
单位需要做一片弹簧钢板t=12,用在机构关节处,需要左右摆动30度。

单位的弹簧钢板没有进行任何热处理,在机构动作时,弹簧钢板断裂,裂成3段。

网友:
不知道你的具体结构与连接方式,个人觉得这种破坏为疲劳破坏,下面给出一点未经验证的看法吧。(仅供参考)
1、65MN弹簧钢板用在汽车上时,上下的摆角没有这么大,同时汽车的弹簧钢板是悬挂着的,且是两端固定(这里的就不清楚了),一定程度上减小了变形的幅度,所以这里在选用弹簧钢板时不能完全参考汽车。
2、就65Mn材料而言,硬度、刚度比较大,韧性较好,塑性较差,但当变形幅度超过极限时,它的韧性会大幅度降低,降低的原因在于变形幅度过大,造成一定的塑性变形,所以很容易造成疲劳破坏。
3、最好选用韧性、塑性更好一点的材质,65Mn想通过热处理来改善好象比较难。

楼主:
选什么材质更好些

更正下   我单位的弹簧钢板厚度6    一端螺栓固定。另一端是自由端,在滑道里。

网友:
830度淬火(油),再回火,回火温度540....这是65Mn的热处理工艺

网友:
楼主是否考虑盐浴热处理呢。只是成本可能会高些。